[嵌入式linux] linux之工具篇---vim脚本配置(原创)

楼主(2009-08-04):
俗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下我的vi的脚本配置。
我用的是f8,配置文件为/etc/vimrc,或者~/.vimrc。
我所是说的配置是在F8基础纸上增加的配置。
             set autoindent    自动缩进功能,不用每次换行不用动手对齐
             set smartindent   智能对齐,对于写c/c++很好
             set tabstop=4
             set shiftwidth=4     TAB键=4个空格(国际标准呵呵)
             set ignorecase       搜索不再区分大小写,很多代码大小写穿插来回切换很麻烦,也不容易**,这样就方便多了
             set incsearch 智能搜索,当搜索单词的时候会根据对应的字母高亮显示,不用全写完才显示,对于搜索长关键字很有帮助,不用怕忘记单词了
以上就是简单的vim的几个配置属性,vim的强大大家都是知道的,甚至能用插件做成IDE的模式
各人习惯问题,本着简单简洁的原则,最后就留下上面几个简单的设置,不过对偶来说够用了呵呵……
另外提及几个比较有用的指令
1)vi -d file1 file2------文件比较功能,很方便
2)编辑一个文件的同时打开另一个文件  :sp file 或者 :vsp  file   横向和竖向比较,ctrl+w进行文件之间的切换,用于复制比较等还是不错
3)函数原型查找、数据结构原型查找,现在一般的vi安装后会自带ctags,用于简单的查找也很方便,在源代码的目录中执行 $ctags -R*,执行完以后会在代码的目录下创建一个tag文件,在阅读代码的时候如果想查找函数的原型、数据的定义直接用ctrl+]跳转,返回用ctrl+t。很简单、很方便。
补充俩,跟踪文件
:$         直接到达文件底部
:Num    直接到达Num行
:0         直接到达顶部

在有tag存在下,直接vi -t 函数名字,可以直达文件中的函数位置

/**********************************vimrc***************************/
if v:lang =~ "utf8$" || v:lang =~ "UTF-8$"
   set fileencodings=utf-8,latin1
endif

set autoindent
set smartindent
set tabstop=4
set softtabstop=4
set shiftwidth=4
set ignorecase
set incsearch

set nocompatible    " Use Vim defaults (much better!)
set bs=indent,eol,start     " allow backspacing over everything in insert mode
"set ai         " always set autoindenting on
"set backup     " keep a backup file
set viminfo='20,\"50    " read/write a .viminfo file, don't store more
            " than 50 lines of registers
set history=50      " keep 50 lines of command line history
set ruler       " show the cursor position all the time

" Only do this part when compiled with support for autocommands
if has("autocmd")
  " In text files, always limit the width of text to 78 characters
  autocmd BufRead *.txt set tw=78
  " When editing a file, always jump to the last cursor position
  autocmd BufReadPost *
  \ if line("'\"") > 0 && line ("'\"") <= line("$") |
  \   exe "normal! g'\"" |
  \ endif
endif

if has("cscope") && filereadable("/usr/bin/cscope")
   set csprg=/usr/bin/cscope
   set csto=0
   set cst
   set nocsverb
   " add any database in current directory
   if filereadable("cscope.out")
      cs add cscope.out
   " else add database pointed to by environment
   elseif $CSCOPE_DB != ""
      cs add $CSCOPE_DB
   endif
   set csverb
endif

" Switch syntax highlighting on, when the terminal has colors
" Also switch on highlighting the last used search pattern.
if &t_Co > 2 || has("gui_running")
  syntax on
  set hlsearch
endif

filetype plugin on

if &term=="xterm"
     set t_Co=8
     set t_Sb=^[[4%dm
     set t_Sf=^[[3%dm
endif

" Don't wake up system with blinking cursor:
" http://www.linuxpowertop.org/known.php
let &guicursor = &guicursor . ",a:blinkon0"
/*****************************************************************************/

网友A:
VIM太强大了,我现在还停留在最简单的操作上。

VIM简介

VIM用户手册

21ic的附件上传好象有点问题。

楼主:
是的,确实很强大,可以配置跟source insight一样厉害~
配置一些简单的,够用就行~

网友A:
由于要通过SSH远程登录Debian编辑一些东西,VIM成为不二选。

我想,我是被逼着学习它的。:'(

楼主:
上一个windows下ssh登录软件~上传限制,不传了自己搜吧
SSH Secure Shell Client,很不错~

网友A:
Windows下的SSH客户端我一直使用Tera Term,我觉得很不错了。

网友B:
不对俺胃口,俺喜欢EMACS

网友C(2011-03-09):
注意:还有map设置快捷键,让你随心所欲啊,哈哈哈

楼主(2011-08-19):
UP UP~为了配合JJ,我要把这个帖子顶上来~~~~

网友D(2011-12-09):
呵呵,如果实在记不住就可以记录一下简写。。。
set ai;
set nu;
set ts=

G:至尾
gg:至头

网友E(2012-04-12):
mark,配置比较麻烦,其实觉得source insight更好用。

网友F(2012-05-12):
有些复杂,努力学习中

网友G:
几乎不用这个
喜欢 UBUNTU +SI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