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内存映射问题

楼主(2009-08-04):
求助:arm内存映射问题
#define  adrD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20400000) //DAC 0832 ADDR

void Write_DA(unsigned char data)
{
     adrDA = data;
}

这是某个程序中关于0832驱动的代码,我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内存地址映射将0832映射到0x20400000,那0832与核心板应该怎样接才能达到上述效果,谢谢各位大牛解答。。。

网友A:
外设可以通过地址译码来将其读写及控制地址映射到内存

建议LZ看看微机接口技术或者单片机接口技术

网友B:
晕~~
0832居然还有人用的?
而且8位的数据总线根本不用32位的地址来定义.
直接用个8位的数据来定义就OK了,看你的8个I/O口就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