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能否把ARM9核心板直接用到产品里?

楼主(2009-08-04):
一个产品想上ARM9平台,但是考虑到BGA封装又要布板又要调试,对于硬件力量不是强的我们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想直接使用核心板(AT9261或S3C2440)调试并用到最终产品中去,我不知道市场上各类核心板的质量和抗干扰能力如何,能否稳定工作,以及这些核心板厂家是否能保持稳定供货和技术服务,因此在这里请教大家了,请大家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A:
我们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已经在我们自己的项目中使用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我见过有公司直接把ARM7的核心板弄到产品上。而且整个系列的都这么干。

网友C:
如果想用核心板也可以,但是至少得用焊接方式相连,做产品,建议永远不要用核心板的方式。你增加的连接点每多一个就多一份隐患。也许市场上有一些产品看起来用核心板用的也不错,但一上量问题就出来了。并且核心板属于公板性质,为了求全,肯定要丢掉一部分性能。再者大多数卖核心板的厂家都是做开发板的出身,而开发板和产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个人建议:从长远考虑,还是老老实实招个工程师吧,一个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如果是一锤子买卖,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D:
“核心板”最好不要用,能用到“核心板”的产品基本都是量小利润高的,外包加工就好了,人家什么芯片都能给你焊得好好的

网友E(2009-09-21):
如果体积要求不高的,可以,有些板子是金手指的核心板,会小一些。
比如立宇泰的2440就不错,不过价格贵的吓死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