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毛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4):
一正弦信号,50HZ,经运放缩小,抬高电位(原来过零,与1.25V基准做加法),输出多了许多毛刺,请教怎么办?线比较长,运放为LF353
用358会不会好点?  谢谢!!

网友A:
用358单电源供电形势,1.25V做参考“地”,加在运放+或反馈电阻端,注意1.25V要并联电容

楼主:
这个有,现在是353,明天试试358
谢谢!

网友B:
应该与运放没有关系,检查一下示波器探头接到线路地线时的波形,也许是测试系统的问题。

网友C:
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并联小电容(1000pF)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输出窜了3.3K,再并稳压管限幅的,是稳压管有问题,全部拆了,改二极管,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