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为何不振荡?

楼主(2009-08-05):
这个压控振荡器为何不振荡?

楼主:
上图有问题

网友A:
先搞清楚这个电路是个震荡电路吗?

网友B:
21IC改版后上传的图片普遍比较模糊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才弄明白了,双击图片可放大,嘿嘿

楼主:
是个压控振荡器

网友C:
图不清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双击可放大。指点一下,共同进步

楼主:
这个压控振荡器原理是R2的电压通过ar2和Q1变为对c1的充电,ar1对c1和R3和R9分压进行比较,当Vc1<VR时ar1输出低电平,Q2截止,c1充电。当Vc1>VR时,ar1输出高电平,Q2导通,c1通过Q2放电。
其频率=Ic1/(c1*Uc1). 可是无论用Multisim还是实际电路均不能振荡。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C2与R5对换一下,当然电容还得适当加大。
R4就不用了。
R3可以适当加大。

网友E:
还有:
C2、R5也可以不对换,需要将R4拆下,并联到C2上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不是个震荡电路。
没看到正反馈。
当电容C1恒流充电,Q1的C级电压降低到低于运放AR1“-”电压时,
运放输出使Q2导通,阻止Q1集电极电压的进一步降低,
此时,电路进入稳态,不会产生震荡。

网友E:
1、上电的初始状态,C1两端电压为零,那么AR1的+端大于-端,AR1输出高,Q2断,C1可以充电
2、当C1两端电压达到0.83V时,AR1的+端小于-端,AR1输出低,Q2通,C1放电(放电的时间与C2的关系很大,如果AR1的响应很快,那振荡也会很快,还好是358),一定时间后,AR1的+端大于-端,AR1输出高,Q2断,C1可以重新充电。

但是这个电路显然存在严重的问题,LM358的输出高电平不足以使Q2关闭,所以很可能C1的电压根本就不会变。所以必须对三极管Q2的驱动做一些调整。
而且AR1作为比较器,没有丝毫的回差可能也会使这个电路难以控制。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AR1的工作点设置得太高,仅低于电源电压0.8V,对于LM358来说,不太合适,所以建议加大R3

楼主:
按照fzyuan的方法,没有改进。

网友E:
你按哪儿改的?

楼主:
1.C2与R5对换一下,当然电容还得适当加大。R4就不用了。R3可以适当加大
2.还有:C2、R5也可以不对换,需要将R4拆下,并联到C2上
这2个方法都试过。没有改进。

网友E:
有示波器或万用表吗?
看一下各点的情况。

楼主:
1.C2与R5对换一下,当然电容还得适当加大。R4就不用了。R3可以适当加大。
2.C2、R5也可以不对换,需要将R4拆下,并联到C2上
2个方法,都不行。

楼主:
电及波形见附图

网友E:
对不起,我错了!支持aw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