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y7c63813的大哥请进!急求助!

楼主(2009-08-05):
用miniprog通过D+/D-将固件下载到cy7c63813芯片上,但是programmer提示找不到设备!我是根据官方的cy3655开发板同样的接法,自己做的开发板。使用的miniprog在其他的开发板上下载到cy8c24794能够下载成功。

      miniprog和目标cy7c63813是怎么连接的?

      在哪里可以查到USB Adapter的电路图?

      如果必须用USB Adapter转接一下的话,在哪里可以买到?

      我在北京,请问在哪里可以获得Cypress的技术支持。

网友A:
miniprog和目标cy7c63813是通过usb-adapter连接的.
代码是CY3655-PLG. sch如下.
可以联系cypress北京的代理商. avent, arrow...
http://www.cypress.com/?id=1062&type=&country=China
获得技术支持可以通过www.cypress.com/support
Miniprog 可以下载到psoc 但是不能直接象烧写其他psoc那样烧写encore. 因为有个电阻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ENCOREII5-PINToUSBADAPTERschem[1].pdf 中,NO LOAD是什么意思?
请问楼上:您用的什么方式烧写的cy7c63813呢?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烧录(如下图)

楼主,SCLK,SDATA用2k左右电阻下拉到地试一试,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我的烧写电路如下(双击可查看大图):

楼主:
各位大侠,真的怪哉啊……(Programmer提示错误时的截屏图见附件:Q )

楼主:
读芯片(read命令)的时候,Miniprog5pin接口左侧灯(给板子供电指示)闪烁。当断开miniprog与目标板的连接,再read,情况一样。失败后提示:
Read Finished at 14:11:22
     FAILED!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Read Reaquested at 14:10:37   MINI version Expecting 1.76 got 1.50

Opening Port at 14:10:36

Device set to CY7C63813-PXC at 14:10:36 8192FLASH bytes

Device Family set to 63800 at 14:10:36

Active HEX file set at 14:10:35   C:\Users\box\Desktop\test\sy\sy.hex

Session Started at 14:10:35   PPCOM Version 4.0

网友C:
应该是连接芯片上的USB 脚吧,中间那个可以不连,电源,地连对就可以

网友A:
MINI version Expecting 1.76 got 1.50, 你更新一下你的programmer 试试:
Please connect the programmer, and then execute the "Utilities >> Upgrade Firmware" menu. The programmer software will download the latest firmware to the Miniprog. After the firmware is upgraded, try to program the device and let me know if the programming is successful.

楼主:
成功!!感谢JXIN!!能不能要个JXIN的联系方式呢?哈哈!
日志:
Please use Fixed Reminder, Automatic-Web update is not accessible!        |
Read Finished at 12:54:18                                                 |
                                                                          | 00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1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2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4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5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6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a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b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c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d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e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0f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1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2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4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5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6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01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30 30 30 30 30 30
                                                                          | 1ff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        --- Flash Security Data ---
                                                                          | 00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04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08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0c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10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14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18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1c00: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Reading 8192 bytes of FLASH
Read Requested at 12:54:08                                                |
                                                                          | MINI Version 1.76
Firmware Update Finished at 12:53:21                                      |
                                                                          | Succeeded
                                                                          | Verifying...
                                                                          | Upgrading...
                                                                          | Initializing...
Firmware Upgrade Started at 12:52:48                                      |
Firmware Upgrade Requested at 12:52:48                                    |
Port Opened with Warnings at 12:52:46                                     | MINI version Expecting 1.76 got 1.50
Opening Port at 12:52:43                                                  |
Connected at 12:52:43                                                     | MINIProg1/872510CE380E
                                                                          | Select Port in the PortList, then try to connect
Device set to CY7C63813-PXC at 12:52:34                                   | 8192 FLASH bytes
Device Family set to 63800 at 12:52:34                                    |
Active HEX file set at 12:52:33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try00001.hex
Session Started at 12:52:33                                               | PPCOM Version 4.0

网友D(2010-02-24):
正好找到这里,解决了下一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