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1 xti中断问题 急

楼主(2009-08-05):
TI, ST, tcl, tc, pen
请教大侠:
////////////////////////////////////////
void   XTI_IRQHandler(void)
{

   XTI_PendingBitClear();
   XTI_ISR();

}

//////////////////////////////////////

void XTI_PendingBitClear(void)
{
  u16 axti;
  axti = XTI->PRL | ((u16)XTI->PRH<<8);
  XTI->PRL &= ~axti;
  XTI->PRH &= ~((axti>>8)&0x00FF);
}
void XTI_ISR(void)
{
   fcount++;
}
为什么我每次中断完后,fcount++总是执行两次呢?

楼主:
XTI->SR=0x00;
   XTI->MRH=0X00;
   XTI->MRL=0X00;
   XTI->TRH=0X00;
   XTI->TRL=0X00;
   XTI->PRH=0X00;
   XTI->PRL=0X00;
   XTI->CTRL=0X00;
   XTI->CTRL=0X00;

   XTI->MRH=0X01<<2;
   XTI->MRL=0X00;
   XTI->TRH=0X00;
   XTI->TRL=0X00;
   XTI->CTRL |=0X02;
   GPIO_Config(GPIO0, 1<<2,GPIO_INOUT_WP);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XTI_IRQChannel, 2);
   EIC_IRQChannelConfig(XTI_IRQChannel,ENABLE);
        EIC_IRQConfig(ENABLE);

楼主:
这样的配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