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切斯特差分编码如何解码? 使用RC震荡的MCU

楼主(2009-08-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软件解,根据电平变化方向判断,存在干扰时需启用定时器做同步参考。

楼主:
chunyang大哥 有没有范例,给个就爽yy

;----------
前导码(实际上是一串时钟)+同步码(一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数据+cs

再问: 是不是每一帧数据都要重新检测时钟?

网友A:
现成的范例恐怕不好找,也不是什么必须,关键是理解曼彻斯特编码的原理,然后只要对MCU的特性和编程有相应的了解和掌握即可自行实现,这不是什么多难的事。
    曼彻斯特编码本身跟协议无关,楼主所提前导码、同步码等都是传输层协议栈的内容,进行解调时并不需要关心其内容和性质,曼彻斯本人本身即可提取同步基准,但工艺上要进行容错处理,定波特率下无需每位重校准,只需在某沿因干扰或其它原因导致超出位长范围后要重新同步并设置标志以供后续程序进行判别处理。可变波特率或未知波特率下需进行每位同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