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PHY,开放外部总线,ST会做吗?

楼主(2009-08-05):
能做到的话,就太完美了,不知ST有没有这个想法

LM3S9000系列就是这种应用方案,看来LM还是走在前面呀

ST 不出的话,看来只得转用 LM了,呵呵

网友A:
只要是消费者要的,技术上能做到的,都会做。

楼主:
本应该107就应该开放总线,不知ST为啥不开放,因为开放了,用不上,也可以做为IO,何不化点功夫呢,又是一个未解之迷,呵呵

网友B:
51都开放,为啥STM32不开放?地址线少点也行啊

网友C:
哈哈 我就用的lm。感觉还可以。lm不好的地方就是晶振弄得太多了,电源引脚也非常多,好处是外部资源非常丰富,配置也非常灵活,可以节省不好银子。我的感觉是不要指望st能够做的多完美,那其他公司还怎么生存,这样子挺好,各取所长。我高端的产品用的是dsp,低端的用的stm32,51什么的。花样繁多,好玩极了。

楼主:
午夜霓虹
玩确实是很好玩,不过玩的时期过去了,现在为生活忙碌着
无论是STM LM AT 还是NXP,应用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选其一就可,呵呵

STM是不错的,只是没太多去为用户着想,对于用户应用来说,LM考虑得比较全面,各应用各系列,都非常明确

网友D:
开放总线?你指的不是FSMC?

网友E:
产品定位问题.开放EBI的意义不大,对于他所面对的定位.

网友C:
因为芯片功能差不多,所做的事情对于 芯片来讲工作量不大,用那种芯片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的应用,所以还是要有更多的选择,这样一旦一种芯片出现了不可弥补的问题,还有回旋的余地。

网友F:
估计ST在考虑自己的盘子,如果象楼主那样说的话,就跟已有的高价ARM9冲突了,而STM32的价格低,如果一下子做到100分,那后续就没有变化的手段了,如果拼主频,那还得巴望着ARM公司,很被动。原则上讲,产品要一口一口地吃,每口都要香,张大了嘴巴,不一定吃得多。看看INTEL,要是没有AMD在屁股后边追着,咱们的CPU过没过1G都很难说呢,当年的PIII不就是跑得太快被控制了吗,搞了个又热又慢的P4。要是来自ATMEL和LM的压力不大,基本别指望ST能出个爽YY的东西。

网友G:
是的,外部总线最好能支持SDRAM

网友H:
确实,跑网络协议栈和网络上的应用需要用掉很多内存,片内的内存根本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