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画椭圆?

楼主(2009-08-05):
要画一个椭圆的线路板,用protel如何画?

网友A:
用Arc 边沿弧作近似图,即用四段园弧模拟,几何方法怎么作图,pcb也怎么作图

网友B:
应该不能画

网友C:
你如果把这个椭圆做的准确无误,还是先用autocad做个椭圆,然后再导入到protel里,又快又简单

网友D:
你能画出来人家也加工不了……外形加工精度一般很差的

如果是我,宁愿板边整体后退0.5-1mm,这样装配比较轻松。

网友C:
如果lz不太熟可以给我个邮箱,我帮你处理下

网友E:
电路板用,精度要多少?

网友F:
4楼正解
补充:所有的结构部分都应该由CAD来完成。然后导入,这样将来才能在装配的时候和其它地方配合的比较好。用PROTEL也可以画,但不推荐。

网友G:
用直线段拟合,比较费劲就是了。楼上用autocad的是正解

网友H:
是呀,不能畫吧!在CAD裏畫呀:lol

网友I:
找本书看吧,书上都有的

网友J:
protel只能画腰形圆,而不能画椭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关于这  你可以自己看看相关的书  当然这里我给你说说 其实不难的啊 你在常用工具栏中 选中画椭圆的椭圆图形  再回到原理图中 先单击一次 确定中心  再再合适的位置单击一次 确定长半轴 同理确定短半轴  就ok了

网友:
只考虑管脚,能放就好,外围不考虑

网友L:
建议CAD里画好后,再导入即可!

网友M:
如果要求不是很标准的椭圆,,,就可以

网友N:
同意四楼的意见。

网友O:
这样也可以么

网友P:
精度高的很难!

网友Q:
不能直接画的

网友R:
我可能见识少,没有见过焊盘是椭圆的,如果是丝印,没有必要那么精确,在相对的地方画上丝印就可以,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