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程序 请教

楼主(2009-08-05):
record_data_num=((data_buffer[0]-0x30)*1000000
                           +(data_buffer[1]-0x30)*100000
                           +(data_buffer[2]-0x30)*10000
                           +(data_buffer[3]-0x30)*1000
                           +(data_buffer[4]-0x30)*100
                           +(data_buffer[5]-0x30)*10
                           +(data_buffer[6]-0x30)*1);
record_data_num 是unsigned long 类型
data_buffer是unsigned char 类型

data_buffer[0]='0';
data_buffer[1]='0';
data_buffer[2]='6';
data_buffer[3]='5';
data_buffer[4]='5';
data_buffer[5]='2';
data_buffer[6]='8';
即0x0000fff8

而运行结果, record_data_num 是4294967288  即0xfffffff8
这是为何? 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分成几步,做加法,试试看。编译器有时候不太聪明。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0]-0x30)*100000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1]-0x30)*10000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2]-0x30)*1000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3]-0x30)*100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4]-0x30)*10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5]-0x30)*10;
record_data_num += (data_buffer[6]-0x30)*1);

网友B:
根本原因是:
+(data_buffer[2]-0x30)*10000这种写本人出错.

在所有的常量后加个L试度.
Demo:
  +(data_buffer[2]-0x30)*10000L
或者:+
(unsinged long)(data_buffer[2]-0x30)*10000

网友B:
想简单将两个短整型相乘得到长整型数,会出错的.用强制转换作约定是必段的.

网友B:
用强制转换作约定是必须的,呵呵,最后老打别字.

楼主:
嗯,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加强制转换的办法 有效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