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怪, C程序 请教

楼主(2009-08-05):
record_data_num=((data_buffer[0]-0x30)*1000000
                           +(data_buffer[1]-0x30)*100000
                           +(data_buffer[2]-0x30)*10000
                           +(data_buffer[3]-0x30)*1000
                           +(data_buffer[4]-0x30)*100
                           +(data_buffer[5]-0x30)*10
                           +(data_buffer[6]-0x30)*1);
record_data_num 是unsigned long 类型
data_buffer是unsigned char 类型

data_buffer[0]='0';
data_buffer[1]='0';
data_buffer[2]='6';
data_buffer[3]='5';
data_buffer[4]='5';
data_buffer[5]='2';
data_buffer[6]='8';
即0x0000fff8

而运行结果, record_data_num 是4294967288  即0xfffffff8
这是为何? 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把data_buffer强制转换为unsigned long 试试。。

楼主:
谢谢2楼朋友, 试了,强制转换好使.
可怪的是, 这表达式应该自动转换的. 编译器不同的缘故

再次谢谢您

网友B:
不关编译器的事,unsigned char 型数据与常量运算 = unsigned char 型
自动转换是用在变量之间的 char->int->long->float(signed->unsiged)

楼主:
哦,那即使是这样, 得到的值也不应该是0xFFFFFFF8,至少高位应该全是0才对啊?

网友C:
你的程序我运行了下 record_data_num = 65528  即0x0000fff8;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你编译器版本和我说说呢?
不关编译器的事情么?这可不敢保证哦 ,呵呵
再结合你上面说的,加入强制转换,就好用了是么?那我没加强制,也是正确的

这个也有些搞不懂,有待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我的版本是IARV3.42A  ,我必须加强制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