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如果用IO模拟总线的话,能跑多少MHz?

楼主(2009-08-05):
如题,嘿嘿,实在是想用网口加总线的CM3,但只能看看IO的速度如何了,呵呵

网友A:
貌似是50M

楼主:
50M肯定是上不了的,呵呵

网友A:
STM32有2MHz、10MHz和50MHz三种I/O口驱动电路的速度,可以配置,至于开关速度那就不清楚了,10M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配置是一回事,能不能跑才是重要的,麻烦,恨铁不成钢的STM

楼主:
查了查,最快也就18M,也只有一部分IO。呵呵

网友B:
STM32用IO输出,最高可达18MHz翻转频率。

请看旧帖:GPIO翻转(18M)的讨论,更新:增加实验结果

网友B:
谁说只有部分IO能达到18M。

请问楼主:你要扩展什么器件?

楼主:
主要是用外总线和FPGA连接

现在忠爱STM,但又气上心头,,要外总线,就没网口,要网口,就没外总线,可气,等后续的器件,又可能等牛年马月了,上一年说,带网口的在3月份出,现在都8月了,还没见方案出来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总线扩网口,而要用IO来模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