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按键式数字电位器选型

楼主(2009-08-05):
我想使用256级变化,按键式,单路的数字电位器,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Intersil公司推出新款低噪声、小功率、256级数控电位器(DCP)——ISL95810,适合于要求控制、参数调整或信号处理的系统应用。 ISL95810将一个DCP与相关寄存器、非易失存储器和I2C串口结合在一起,这个I2C串口用于主机、电位器和存储器之间的直接通信。该器件可用作三端电位器或双端可变电阻。 ISL95810是系列产品(ISL95820双和ISL95840四)中的第三款。它采用新型结构,去除了充电泵,从而减小了噪声。这种结构将DSP集成在单片CMOS IC上。DSP由电阻和CMOS开关实现。用户可通过I2C总线接口控制滑片的位置。由于可进行数字调整,该器件可帮助设计师避免系统中因电位器的机械振动或震动引起的不稳定。 与一次可编程或易失性解决方案不同,新的DCP集成了滑片定位控制的非易失存储器,降低编程电流,不需要一次可编程产品所需的高电压电源。除了功耗低和电源电压范围在2.7V至5.5V,ISL95810还达到小于±0.2的最小有效位(LSB)的典型微分非线性(DNL)。电压为3.3V时,滑片电阻典型值为70Ω,电位器总阻值为10kΩ或50kΩ,最大待机电流5μA。此外,其每位的寿命是200,000次数据变换,于75℃的最高温度工作时,寄存器数据保持时间为50年。 ISL95810采用8引脚的MSOP或TDFN封装,采用标准引线或无铅引线。

网友A:
DS1805
可编址数字电位器

网友A:
DS1805
可编址数字电位器
是美信的,但是单路的,

楼主:
我想要,外接按钮就可以使用的那种,楼上诸位说的“可编程”,可以外接按钮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