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移植2.6.29+yaffs出现问题

楼主(2009-08-05):
2440移植2.6.29+yaffs出现下面的问题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bin/sh: can't open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我的etc目录下创建inittab文件内容如下

# /etc/inittab
::sysinit:/etc/init.d/rcS
s3c2410_serial0::askfirst:-/bin/sh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那位兄弟指点一下,谢谢啊

楼主:
参考别人的资料重新移植了一下,2.6.29.1+yaffs在mini2440上能跑起来了,但出现了三个问题
1、修改LCD背光函数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chine_init(void) 中添加platform_add_devices(); 我编译内核时通不过,缺少入口参数,我改成platform_add_devices(NULL,NULL); 后编译通过,在启动内核时LCD背光点亮,但无**显示,Bootup **已进行了选择。
2、在启动内核输出的信息中出现
“............................
Bad eraseblock 371 at 0x0000005cc000
Bad eraseblock 372 at 0x0000005d0000
..............................”
“yaffs: block 1 is marked bad
block 2 is bad
yaffs: block 2 is marked bad
................................”
可能是NAND ECC问题,我把[*] Lets Yaffs do its own ECC 的选择去掉,但还是输出坏块信息。
3、启动完成后,我输入ls命令,显示根目录文件,输出的信息中包含乱码
就像这样子“■[1;34mbin■[■0m
■[1;34mdev■[■0m
■[1;34mhome■[■0m

linux 好麻烦,一步一个坑

楼主:
1、3两个问题已经解决
第1个问题是platform_add_devices()函数缺少入口参数引起的,我修改了一下就好了,可以显示**了
第3个问题估计是windows下缺少相应字库支持的问题,我在linux下用minicom就完全正常了

只有第2个问题比较头疼,找不到原因,还没解决。

楼主:
第二个问题也已解决,烧写内核和yaffs2之前把NAND格式化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把你移植的过程整个文档出来给我也参考参考好么,我Email:shopping.w@gmail.com

楼主:
这两天正在整理,整理好之后我发到你邮箱

网友B(2009-10-14):
楼主,我也想要份文档参考下可以吗?我邮箱是:bandit-hw@tom.com,谢谢

网友A(2010-03-02):
阿多 你的文档整理了没 ^_^

我邮箱shopping.w@gmail.com

网友C:
第三个问题是因为你用的串口终端工具不支持颜色代码,改一下设置让它支持颜色代码就行了。

网友D:
LS正解,使用超级终端或则minicom,可以支持彩色终端。
不要使用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