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9-08-05):
看到一本书上说,黑白电视机均采用电源变压器,但彩色电视机不采用这种电源变压器,所以修理过程中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我对隔离变压器的概念不是很理解,普通变压器输入220AC,输出不会对人造成危险,这不就是隔离吗?难道还有无隔离作用的变压器??

网友A:
在调试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示波器去测量市电部分的波形,如果直接把示波器搭上去的话会造成短路(示波器的地接的是大地),所以就需要在前面再接上隔离变压器,就可以用示波器进行测量了。

网友B:
交流供电网为可靠长距传输电力均采用以大地为参考原点的供电方式,这样做有很多优点,但容易导致触电危及人身安全。
    绝大多数黑白电视的屏幕尺寸较小,故大多采用变压器提供低压电源,因变压器初次级间无直接电气连接,故次级输出不再对大地构成参考回路,加之电压较低(通常12V)故主电源回路不存在触电的可能。彩色电视因功耗比黑白电视要大得多,为了提高供电效率和控制成本,其电源系统均采用开关电源和“热底板”设计,电源回路与电网有直接电气连接,而且电压较高(通常110V)故接触彩电内部电路会因对大地构成电压参考系统而产生触电的可能。
    隔离变压器是1:1的变压器,其目的在于不改变输入电压的前提下,将电网对大地的电压参考系切断,这样单独接触除行输出高压系统以外的其它彩电内部电路时,只要不和隔离变压本身的参考输出端同时接触就不构成电流回路(隔离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互为电压参考点),也就没有了触电危险。
    选用隔离变压器时,除了注意1:1的等比电压输出外,还需注意其功率要满足要求,考虑到大尺寸彩电的耗电量较高,最好采用300W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就是初极与次极电的隔离,一般指初极与次极同等电压下用隔离变压器。次极想要得到与初极一样的电压,是靠电磁感应得到的。

网友D:
自耦变压器,不隔离。

网友E:
市电的零线接在地线上的,人只要摸到火线就会触电,用一个1:1的变压器后,人只要不触摸两条线就不会触电啦,所以叫隔离啦.

楼主:
5楼提示的对,并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能实现电气隔离。3楼:隔离变压器都是1:1的吗?应该不是吧?2楼:你是说所有未经隔离变压器隔离的用电设备在用示波器检修时都可能出问题了?打个比方说,家里墙上的三脚插座,分别是零、火、地线,我能否把示波器的两测试端子直接接到3者中任意两个,分别会出现什么后果?这个不敢做实验,还是帮忙理论分析一下。发现自己对“地”的概念没搞清楚,尤其是涉及强电的地,比较菜啊。保护性接零、保护性接地?!

网友F:
过去,电视用到开关电源的时候,也是彩电开始普及的时候。此前的电视机,都是模拟电源。印象中事。

网友G:
不明白2楼说的事什么意思

网友B:
隔离变压器都是1:1的,否则不叫隔离变压器。普通变压器也是隔离的,但不能叫“隔离变压器”,因为隔离变压器本身的引入不能改变原电源与电路间的关系,所以必须是1:1的。自藕变压器不能简称为“变压器”,常规语境下的变压器指初次级隔离的普通变压器。

网友H:
7# beckham 如果示波器的地线接到火线,马上跳闸......

网友I:
春阳果然是高手 啊
讲的很细很好懂
羡慕

网友J(2014-11-20):
感觉春阳大师什么都懂唉  :P

网友K(2015-02-17):
1:1的变压器就是隔离变压器,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比值的就不是隔离变压器,变压器是有很多种的,不是所有的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初极和次极是有比值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