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问题--买了一块板,里面带有系统.

楼主(2009-08-05):
(无正文)

网友A:
进入dos,运行格式化命令

楼主:
我买的的ARM 2410的学习板..这样也可能的吗?

网友B:
开发板的手册上有介绍如何格式化吧。
实在不行,自己动手写个nand flash的擦除程序了

网友C:
开发板一般没有硬盘,系统是放在Flash里面,所以不支持Format命令的,通常做法是用一块橡皮擦,找到Flash芯片,在表面来回擦几十次就可以。

网友D:
直接用裸机程序覆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