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问题

楼主(2009-08-05):
新手刚接触模电,请教大侠!
如图附件,假如输入Vin  0--6V 输出大致怎么变化?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

楼主:
网络图片我不会发啊,麻烦大侠点一下图片就大了,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B:
不能,要用双电源。
你的第一级运放的放大倍数是-1.5
VO=-1.5VIN就是-9V----0V,单电源肯定不行。

网友C:
要图看得清楚,先把网格去掉。

网友A:
4# gaohq 第一级是个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高于通向输入端电压输出低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既然第一级用的是单电源,那第二级用单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D:
ls看错了吧,第一级不是比较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