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 ARM5.3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我先在用的是IAR ARM5.3,下载了LUMINARY最新驱动库,设置好了,一个简单的 项目编译也通过了 ,在调试下载后,出现了C:\cywin\sandbox\briver\build\DriverLib.test\driver\gpio.c
没找到的 提示,这是为什么?编译多通过了!下载后才出现,奇怪了,能否说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啊!

楼主:
自己把问题解决了,现在说明原因,主要是我做库的时候没选择好芯片的型号,造成做的库里面没把用到的文件编译到库文件中。

网友A:
楼主您好,你的IAR受32K限制吗?

网友B:
呵呵,找到原因就好!
IAR现在退出特价版本:
名 称
配 置
价 格
M-Link仿真器,EWARM 64K
¥850
M-Link仿真器,EWARM 64K,STM3210B开发板
¥1049
M-Link仿真器,EWARM 64K,STM3210E开发板
¥1309
M-Link仿真器,EWARM 64K,SAM3U开发板
¥1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