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三相电不平衡问题

楼主(2009-08-05):
L1,L2,L3分别为三相电输入端,现在当电路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电容C1,C2,C3衰减到0.22UF,如果三相电输入线路中三个电容衰减速度一样,电路工作正常,但是3个电容容量相差较大时候,电路中I0,I1,I2输出就会随三个电容C1,C2,C3容值不等而产生差异,假设三相电输入绝对平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点分析,谢谢

网友A:
1,电容耐压?
2,电容品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容耐压是没有问题,电容品质没有考虑过,个人觉得电感的品质还比较重要,电容品质不知道,谢谢指点

网友B(2010-01-29):
应该是电容问题 电容要考虑耐压 温度系数 损耗角 使用一段时间后测量电容容值没有多大变化 可能其他参数变化了 特别是电容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