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驱动问题

楼主(2009-08-05):
现在每次插上USB设备时总是现实cypress EEPROM missing, 手动控制面板下载固件后又显示成cypress sample device.

请问下如果想让下载固件后显示成“USB image device” 需要修改哪里?

如果不焊EEPROM能否设置自己的VID 和DID ?

网友A:
楼主,可以自己改的!

首先要到DSCR.A51文件下修改设备的描述符,你可以看到Product ID (Sample Device)这个信息,
改称自己的PID,如CDC3H(记住这个)。

在去修改驱动的配置文件如Cyusb.inc,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改动PID信息如CDC3H或者你想显示的“USB image device”信息,再重新枚举装载驱动,只要设置没有错误,应该可以的。

建议安全起见,最好把Cyusb.inc和Cyusb.sys及要修改的文件备份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那这么说不用EEPROM也可以自动加载固件了是吗?

那驱动是不是要包含两个:一个是EZLOADER驱动,上电后68013先自动装载这个固件,然后再下载修改PID的固件,即可正常工作,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