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其中:U1和U2是转速反馈输入
1。T1是什么用的,滤波吗?
2。LM358可以单电源工作没有,为什么仿真不行呢,非得象图中那样接负电源才行

网友A(2009-08-05):
1、T1用于抑制共模干扰,但在你的设计中效果不佳,
2、LM358当然可以单电源工作,几乎所有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但你的电路有问题,如果如你图上所示,仅仅将运放VSS端接地而其他都不动的话,确实不能正常工作。
改进建议:
在运放的VSS接地后,将R3R4的节点连接到1/2的VCC电压(可以用LM358构成跟随器获取)。并且仿真过程用的仪器不以“地”做参考,而是用1/2的VCC。

楼主:
谢谢, 可以了,使用6V做虚地

楼主:
弱问一下  T1是什么元件啊 ,  应该不是变压器吧
推荐个型号啊

网友B:
T1是共模电感。

网友C:
T1通常是绕在一个磁环上的,叫共轭电感,有成品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