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8-05):
其中:U1和U2是转速反馈输入
1。T1是什么用的,滤波吗?
2。LM358可以单电源工作没有,为什么仿真不行呢,非得象图中那样接负电源才行

网友A:
T1主要是抑制共模干扰的。

网友B:
电路错了,R6与R7的阻值要对换。 对换后,就是一个高共模抑制比,高输入阻抗的差分放大器。也有人称它是双运放的仪器放大器电路

楼主:
弱问一下  T1是什么元件啊 ,  应该不是变压器吧
推荐个型号啊

网友C:
T1一般称共模电感或共模扼流圈。其结构与1:1的变压器相同。很少数情况也有人拿它当变压器用。
不过,用在这里可能并不合适。

楼主:
我使这样认为的,为了使转速测量尽量精确,在考虑测速电机有一定内阻的情况下,希望R1 R2 R3 R4尽量大一些比较好,这样的话,流过T1的电流就会很小,在这种情况下,T1可能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是这样吗

这个电路是某做军用伺服还可以的公司的一个直流伺服驱动的转速测量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