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救:LM3S 通过网络远程ISP

楼主(2009-08-05):
我用的是8962,有兄弟试过通过远程网络进行程序升级么?

目标板和计算机在同一个IP段
目标板IP:192.168.10.2
计算机IP:192.168.10.60

现在需要更新程序,如何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更新,哪位兄弟有经验,请指点一下,谢谢!
研究过ZLG提供的网络boot代码,在下载程序之前需要复位目标板啊,但是远程升级时复位目标板并不现实!

网友A:
改一下就行了
远程升级时,先给用户程序发一个指令,用户程序利用看门狗复位,复位时首先进入bootloader,bootloader和计算机通信实现远程升级。
说得简单,但是要做得可靠还是要花精力的……

网友B:
是啊,说的简单,做起来还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C:
找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按一下.
:)

网友D:
5楼的正解,呵呵

网友B:
不可以用软件复位吗?

网友E(2010-06-17):
俺会腾出手来各个击破的~~~

网友F:
留下复位命令包就是了.

网友E:
司南姐姐~~~远程软件复位是要花出差费的,DTR/RTS白养了???

网友E:
回楼主:

“研究过ZLG提供的网络boot代码,在下载程序之前需要复位目标板啊,但是远程升级时复位目标板并不现实!”

不然~~~10楼贴图上下图用的是虚拟串口2,3,来模拟远程控制的真实效果,其中:

DTR控制对方的DSR/CD,RTS控制对方的CTS.

所以,远程控制是可以硬件复位的~~~

网友A:
以前流行RXD+单稳+积分-》RESET,硬件参数设置好,RXD连续收到若干个0x00就能实现复位。
这样串口只需TXD,RXD和GND

网友G:
那个ISPEN信号如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