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NEC的78K0RKG3单片机的?

楼主(2009-08-05):
最近用系列中的78F1166做一个检测仪,但是一直烧芯片,测量短路情况,坏了之后电源正负直通,然后有几个作为输入的IO口也对地短路了,有几个没用的IO口也对地短路了。
之前有一次,虽然测量电源正负直通,有一个IO口对地短路,但是把这个IO口禁用掉,程序仍然可以运行,只不过一直运行在60度左右,而且还运行了好几个小时。

想请教各位,请问作为输入端口的IO口,有什么情况可以导致损坏吗?
检查电压应该没问题,而且后来输入也加了二极管了。
检查IO口的信号频率,刚开始会有2.5KHz的方波输入,后面有时候也有脉冲输入。

郁闷了几个星期了,麻烦大家出出主意呀。

楼主:
............没人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