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能同时充放电吗?请教一个电容充放电时间计算问题

楼主(2009-08-05):
电路是这样的:开始时电源U通过R1给电容C充电,当电容C的电压达到2/3 U时,开关K合上,电容C开始放电,当电容电压降到1/3U时,开关K断开,电容又开始充电,冲到2/3U时又开始放电,周而复始。求充放电时间

充电时间为:R1*C*Ln2          放电的时间应怎样算呢? 当电容通过R2放电时,电源通过R1给电容充电,不是纯粹放电过程,真不知怎样计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0时刻电容的充电过程

解以上方程,求充电时间t。

楼主:
哪个方程式,二楼高手能否解释详细一点

网友A:
电容不会处在同时充电与放电的状态,同一时刻电容只能充电或放电或不充也不放。
如果要计算,要用到微分方程。如下。
0时刻电容的充电过程的方程如下图所示,解该方程可以得到电容电压Uc与时间t的关系。

开关K闭合后,电容是放电还是继续充电,要根据电阻R1、R2的关系求得
开关闭合后的电路方程下图所示

假设电容C在K闭合后,电压变为U0/3,断开K后的电路过程则可续继用方程求解

解方程会比较麻烦,但可以用matlab来计算。

网友A:
图片没搞好,再来一份

楼主:
谢谢了,这微分方程还真不好解

网友B(2013-03-02):
窃以为一个电容充放电公式足矣: Vt=V0+(Vu-V0)* [1-exp(-t/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