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一个严肃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对于一个开关电源的隔离驱动电路,是否有必要单独做一个与主电路隔离的工作电源?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只能从主电路上取,无论是原边或副边,这不都违背了隔离的思想了吗?请赐教~

网友A:
当然不能从主电路取。
但不一定有必要单独做一个与主电路隔离的工作电源,多数情况,可以用变压器耦合来传递驱动信号而不使用隔离电源。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我是这样做的,用MCU做了一个闭环控制器,然后用变压器隔离驱动。输出端隔离采样。这样控制器就是一个与主电路隔离的独立的系统。但是控制器工作也需要电源,请问这个电源是否要单独做?

网友A:
“输出端隔离采样”,输出端采什么样?
所谓隔离,就是指这部分与其它部分没有电的联系。不仅指直流,也指交流。所以隔离还有个频率的参数。不过多数情况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求频率在直流和一定频率范围内没有联系即可。你叙述的情况不够详细,不大好说,但估计是需要的。
最好把图贴出来。

楼主:
我画了一个简图,请帮我看看,就是图中提供给MCU和驱动电路的工作电源,请问这个电源是否要单独做?

网友A:
显然图中的“工作电源”必须单独做,无论隔离还是不隔离。如果不是独立电源,而是由开关电源的输出供电,该开关电源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