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的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在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中  idata       xdata       data     这几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分别把变量分配道idata xdata data 空间,这样可以实现速度、大小等参数的合理优化

网友B:
在51系列中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访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mox ACC,@Rx.(不重要的补充: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xdata:外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
pdata:外部扩展RAM的低256个字节,地址出现在A0-A7的上时读写,用movx ACC,@Rx读写。这个比较特殊,而且C51好象有对此BUG, 建议少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虽然看的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用,麻烦各位大虾给我举几个例子好吗,谢谢了

网友C:
我来举两个例子吧,就以51为例子:
例子1:MOV     A,30H;这个30H就是说的DATA和IDATA
例子2:MOVX    A,0E12H    ;这个就是XDATA了

网友D:
說的夠清晰

网友E:
6楼的例2不成立,XDATA访问需要DPTR或Ri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