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轴转动圈数,用什么检测好?

楼主(2009-08-05):
要测量电机轴或齿轮的转动圈数,电机转速约2万转/分,如果是齿轮约300转/分,用什么装置测量转动圈数好?霍耳开关?
要求体积尽量小,耗电尽量少或不耗电,输出转动每圈的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对转动圈数计数.

网友A:
用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B:
如果是齿轮,可以考虑用磁阻传感器。如果是光滑的轴,考虑用光电方法。

网友C:
高速下最好用光电检测法,信号的沿特性最佳,反应速度也最快,用成品的话,有高速旋转编码器,也可以用遮光片自制。

网友D:
光电编码器或者磁编码器

楼主:
谢谢大家.
尘土过多时,光电的是否不可靠?要成本低体积小就行(开关部分体积最多2立方厘米).
编码器是否很贵?

网友B:
编码器价格不算低。
要便宜,用光电方法,一个光电管就够了。

网友A:
嗯嗯,带个转盘,很方便

楼主:
室外用的电动工具上,粉尘太多,光电的是否就不可靠了?

网友B:
楼主先前没说详细。
要是电动工具,何必测轴转速?测齿数就行了。减速齿轮都是密封的,没有粉尘问题。测输出轴转速也很方便。
再说,室外用的电动工具,有必要连续测转速吗?

楼主:
不是连续测转速,是开关按下后转多少圈就停止(一般100圈以内).
电机轴转速3万转,我想测量它是否不如测减速齿轮了.齿轮密封,上面灌满机油,是否用光电的不如用磁感应的?或者用霍耳开关元件?产生磁场的那个轮有卖的吗?或者是自己定做?哪类手持电动工具上有这中装置?能参考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B:
测减速齿轮,不必用光电方法。
铁心上绕个线圈,再贴一块小磁铁。齿轮的齿经过铁心,铁心中磁通必变化,线圈中就会感应出一个脉冲。数脉冲个数即可。

网友E:
用光电测

网友F:
环境恶劣可以用磁感应啊

网友G:
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制一个遮光板的?想不到拿什么东西来做比较好
只要它能装在上面不掉下来,转动时没太大的偏心

网友H:
如果电机带有封闭的减速箱,不便测齿轮转速,那就测轴转速好了。如果是双出轴电机,可以在后端用个槽型光电开关,配合一个齿盘直接测电机的输出转速。

网友I:
12楼的才是正解,不管多脏都不怕。

也可以把线圈换成霍尔元件,一样的。

网友J:
现成的摩托车用触发线圈买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