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汇编转C的高手 的

楼主(2009-08-05):
移植汇编程序到C,思路上有些堵塞了。我先说一下我的疑问。
     汇编程序时中断响应232代码,接收到正确的232命令后,把对应的处理函数压栈到SP,然后执行RETI指令到处理函数处,处理完堆栈设置为一个固定值,例子如下:
PC_RS232:

Push      PSW
Push      A
中间是命令判断RS232_FUN_EXIT:

MOV      DPTR,         #FUN5;比如要执行函数功能5
RS232_FUN_EXIT:
           POP      A
           POP      PSW
           POP      SP_TEMP
           POP      SP_TEMP
           PUSH     DPL
           PUSH     DPH
           RETI
到这里执行了RETI就跳转到FUN5执行了。
执行完之后  ,给SP一个固定的值。
MOV      SP,        #0BFH                 ;设置堆栈位置为0BFH
JMP      WAIT_INT

整体意思是通过232判断要执行哪个功能,然后直接到哪个功能区执行,不考虑以前
在哪一步执行,不考虑以前的SP是多少,反正执行完之后给SP一个固定的值。

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快速响应串口命令,比如串口发送一个命令后,单片机执行,执行时间可能是几百毫秒或者几秒,这期间如果再有其他命令则放弃本次任务,执行新任务。
进入中断马上执行新任务可能造成SP错误,所有执行完一次任务就给SP一个固定值,

现在用C改写,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个实时性的要求呢,C可以这么操作堆栈吗,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C语言也可以改写堆栈指针

楼主:
大侠给个例子,关键是不好操作~~   最好是不改写堆栈达到目的~~  改写堆栈是不是结构不好,而且编译器总报错

网友B:
在C里要实现这个可以利用函数指针数组

楼主:
大侠详细赐教啊~~  我还是没太明白,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C:
最讨厌你这种一个帖子发N各模块的,BS一下。。。。。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好好地看你的帖子。

重新看过之后,我想抛开你的思路说说我的看法。

串行数据传输的速度其实不算快,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其实可以做很多事了,具体情况可以根据单片机的时钟和串行通讯的波特率来计算。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中断中做太多事。

建议的做法:串行中断只接收并设置标志,处理及响应还是交由主程序完成。

楼主:
回复7楼
主程序执行的时候有些步骤时间很长,而且伴随延时~~  无法实时判断中断标志啊~~
比如执行某个功能的时候
延时1.。。延时2,,,延时3。。。
这样的时候无法及时返回的,如果在程序中加判断,是否有新的命令,要加好多的。

网友B:
如果串行中断触发的事情不复杂,就在中断里把事情做完再出来吧。
前提:主程序的延时很长,串行中断的任务相对重要而且能很快完成。
题外:长时间的延时应该使用定时器。

另外我看了你的汇编实现方法,你把进入串行中断时的地址扔掉了。虽然你执行了DTPR中存进的程序,可是这段程序跑完要RET的,它RET不到原来断开的地方了。
你的程序真的能跑起来吗?

你真的想按你的原来思路走下去的话,我建议你看一看别人实时操作系统(如µCOS-II)的任务切换实现。

网友D:
很简单:
1、另开一C模块,假设SIO.C。模块中写出C中断函数的哑函数,例如:
#pragma  SRC
void PC_RS232(void) interrupt 4
{  }

单独编译之,得到SIO.src文件。打开,即宏汇编框架。填入你的汇编代码,RETI 结尾。

2、汇编SIO.src,即是SIO.C的OBJ文件。

3、如果搞不懂,很简单:在C环境写一个中断函数
void PC_RS232(void)   interrupt   4
{
abc( );

}

其中任意调用一个C函数abc( ),看看它的CODE码,任意修改这段CODE码就行了。

楼主:
回复9楼
中断地址仍了啊,所有函数执行完之后都没有RET,所有函数最后都到一个地方
JMP      WAIT_INT
并且之前是对SP重新初始化过。
没有出现RET

有些函数执行要时间,不能放中断里。

楼主:
回复10楼:
我想试验一下你的第三种方案,但是还没完全看懂~~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B:
主程序的断点可以随便扔掉,那主程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了。

我没其它想法了,看其他人给你出主意吧。

网友D:
回12楼:
abc()是用宏汇编完成的C调用。会写吗?
看来真是又要我上机复习功课啦。

回13楼:LZ的方案实用中常见,可行。主程序的断点确实可以随便扔掉。关键是正确的方法。就好像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执行一个计划,但是计划中有一项:一旦X 事件(中断即事件)发生,原计划中止,全班人马改变原计划计划转向另一应急方案。一旦Y 事件发生,又转向其他方案,等等等等。

呵呵,就像《我的兄弟叫顺溜》中,刘司令多次中止原计划救援陈大雷。那是救命,谁重要?

网友E:
去研究一下OS的内核,看看任务是怎么切换的,你这样胡乱的设置不会出问题吗

楼主:
回复14楼:
我有很多疑问现在~~  现在是彻底用C,不用汇编了~~
用C如何定义SP呢~~  如何做到实时响应~~
大侠请赐教啊~~  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F:
使用 setjmp 和 longjmp

主程序开始的时候用 setjmp
中断后 longjmp

楼主:
?????   没懂啊~~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D:
很简单:送你段中断程序。
进入中断后的最初语句与你源程序相同:
........
MOV      DPTR, #FUN5;
CALL    RS232_FUN_EXIT

;下面的语句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子程序了。
......
MOV      SP,        #0BFH    ;设置堆栈位置为0BFH
JMP      WAIT_INT

END

(  如果不好理解,要正规,可以仿照以前,写为:
MOV  SP, #0BFH
MOV  DPTR, #WAIT_INT
PUSH   DPL
PUSH   DPH
RET  ; 或者再次RETI

RS232_FUN_EXIT:
           POP      A
           POP      PSW
           POP      SP_TEMP
           POP      SP_TEMP
           PUSH     DPL
           PUSH     DPH
           RETI

网友D:
一定要用C写中断程序,那你就在C程序中把汇编语句段用#pragma  asm/#pragma  endasm  罩起来就行了。

楼主:
可否混合处理~~
我想进中断后去执行子程序,
执行完子程序后到主程序第一个函数处开始循环执行,
每次进中断后都重新初始化一次SP,中断转子程序处理完子函数后再初始化一次SP~ 然后到主函数头开始循环
不是等待中断~~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
我主函数处定义了一个标号
while(1)
{
        #pragma asm

        _start:
        #pragma endasm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pragma asm
                MOV DPTR,#_start
                PUSH DPL
                PUSH DPH
                #pragma endasm
请问如何在其他文件中用这个标号呢? 我这么写编译不过~~  找不到标号~~

网友D:
嘻嘻。
在主函数前定义PUBLIC  _start

在其它模块前说明EXTERN _start

也许还差点什么,不行我上机试试。行了告诉我们大家怎么做的,共享你的快乐。

楼主:
冷漠大侠笑了~~   哈哈~~   其实你不冷漠的~~ 你多热心~~
我去试试~~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

楼主:
搞定啦~~
所有函数还是放在主循环中,中断中只是建立标志位,如果遇到紧急处理的事件,就转到主循环第一个函数执行,办法由点笨,那就是要进入仿真环境,看一下SP初始化指针是多少,看一次主循环开始的地址是多少,
然后填到SP和DPTR,每次改程序都看一次~~   哈哈、~~  不过也凑合用了~~
        if(u8Flag)
        {

                #pragma asm
                MOV SP,#0x60
                MOV DPTR,#0BF6H
                PUSH DPL
                PUSH DPH
                SETB ES
                RETI
                #pragma endasm
        }

网友D:
我试过了,好好的程序。  没不通过呀?

再检查检查你有什么地方不对。  起始堆栈SP和起始地址_start根本不用调试环境下确定。程序设定即可。

#pragma sr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P_BACK;

void main()
{
  SP_BACK=SP;
while(1)
{
        #pragma asm
   _start:
      // ;MOV SP_BACK,SP
        #pragma endasm

     //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

void  comm(void) interrupt  4
{
   #pragma asm
    MOV SP,SP_BACK
    MOV DPTR,#_start
    PUSH DPL
    PUSH DPH
    #pragma endasm
}

网友D:
C:0x0000    020026   LJMP     STARTUP1(C:0026)
   157:           MOV SP,SP_BACK
   158: ;     MOV DPTR,#_start
C:0x0003    850881   MOV      SP(0x81),SP_BACK(0x08)
   159:           MOV DPTR,#_start
   160: ;     PUSH DPL
C:0x0006    900011   MOV      DPTR,#0x0011
   161:           PUSH DPL
   162: ;     PUSH DPH
C:0x0009    C082     PUSH     DPL(0x82)
   163:           PUSH DPH
   164: ;     #pragma endasm
   165: ; }
   166:                         ; SOURCE LINE # 36
C:0x000B    C083     PUSH     DPH(0x83)
   167:         RETI
C:0x000D    32       RETI
   115:         MOV     SP_BACK,SP
   116: ?C0001:
   117: ; while(1)
   118:                         ; SOURCE LINE # 11
   119: ; {
   120:                         ; SOURCE LINE # 12
   121: ;         #pragma asm
   122: ;
   123:
   124: ;    _start:
   125:           _start:
   126: ;       // ;MOV SP_BACK,SP
   127:
   128: ;
   129:
   130: ;         #pragma endasm
   131: ;
   132: ;      //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133: ;       //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134: ; }
   135:                         ; SOURCE LINE # 22
C:0x000E    858108   MOV      SP_BACK(0x08),SP(0x81)
   136:         SJMP    ?C0001
C:0x0011    80FE     SJMP     C0001(C:0011)
   137:         RET
   138: ; END OF main
   139:
   140: CSEG    AT  00023H
C:0x0013    22       RET
C:0x0014    00       NOP
C:0x0015    00       NOP
C:0x0016    00       NOP
C:0x0017    00       NOP
C:0x0018    00       NOP
C:0x0019    00       NOP
C:0x001A    00       NOP
C:0x001B    00       NOP
C:0x001C    00       NOP
C:0x001D    00       NOP
C:0x001E    00       NOP
C:0x001F    00       NOP
C:0x0020    00       NOP
C:0x0021    00       NOP
C:0x0022    00       NOP
   141:         LJMP    comm
C:0x0023    020003   LJMP     COMM(C:0003)
    99:                 MOV     R0,#IDATALEN - 1
C:0x0026    787F     MOV      R0,#0x7F
   100:                 CLR     A
C:0x0028    E4       CLR      A
   101: IDATALOOP:      MOV     @R0,A
C:0x0029    F6       MOV      @R0,A
   102:                 DJNZ    R0,IDATALOOP
C:0x002A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29)
   151:                 MOV     SP,#?STACK-1
   152: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53: ; EXTRN CODE (?B_SWITCH0)
   154: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C:0x002C    758108   MOV      SP(0x81),#SP_BACK(0x08)
   155:                 LJMP    ?C_START
C:0x002F    02006D   LJMP     C_START(C:006D)
    94: INITEND:        LJMP    MAIN
    95:
    96: $IF (XBANK = 0)
C:0x0032    02000E   LJMP     MAIN(C:000E)

楼主:
都放同一个文件可以的,我是在串口C文件里边调用主C文件里边的标号,不对,用了你说的 PUBLICK
EXTERN   你这个怎么没用PUBLICK呢

网友D:
分2个文件也通过呀。   第一个主文件用C写的 TEST.SRC
; test.SRC generated from: test.c
; COMPILER INVOKED BY:
;        C:\Keil\C51\BIN\C51.EXE test.c OPTIMIZE(6,SPEED) BROWSE ORDER DEBUG OBJECTEXTEND

$NOMOD51

NAME        TEST

SP        DATA        081H
DPL        DATA        082H
DPH        DATA        083H

?PR?main?TEST        SEGMENT CODE
?DT?TEST             SEGMENT DATA
        EXTRN        CODE (?C_STARTUP)
        PUBLIC        SP_BACK
        PUBLIC        main
public  _start           ;注意这里添加的语句****************

        RSEG  ?DT?TEST
        SP_BACK:   DS   1
; #pragma src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uchar  SP_BACK;
;
; void main()

        RSEG  ?PR?main?TEST
main:
                        ; SOURCE LINE # 8
; {
                        ; SOURCE LINE # 9
;   SP_BACK=SP;
                        ; SOURCE LINE # 10
        MOV          SP_BACK,SP
?C0001:
; while(1)
                        ; SOURCE LINE # 11
; {
                        ; SOURCE LINE # 12
;         #pragma asm
;   _start:
          _start:
;

;         #pragma endasm
;
;      //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       //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
                        ; SOURCE LINE # 20
        SJMP         ?C0001
        RET
; END OF main

        END

网友D:
第2个文件用汇编写的:comm.a51 (也是由comm.c改的。)

$NOMOD51
NAME        COMM

EXTRN  CODE(_start)    ;注意这2条添加的语句**********
EXTRN  DATA(SP_BACK)

SP        DATA        081H
DPL        DATA        082H
DPH        DATA        083H

?PR?comm?COMM        SEGMENT CODE
        PUBLIC        comm

CSEG        AT        00023H
        LJMP        comm

        RSEG  ?PR?comm?COMM
        USING        0
comm:
          MOV SP,SP_BACK
          MOV DPTR,#_start
          PUSH DPL
          PUSH DPH
          RETI
    END

把TEST.SRC和COMM.A51放在同一个项目里编译连接。一样!

楼主:
谢谢冷漠大侠~~
我试验了一下,出现警告了,运行也不正常,警告如下~~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START
    MODULE:  .\output\serial.obj (SERIAL)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M_U8SPBACKUP
    MODULE:  .\output\serial.obj (SERIA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_U8SPBACKUP
    MODULE:  .\output\serial.obj (SERIAL)
    ADDRESS: 014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TART
    MODULE:  .\output\serial.obj (SERIAL)
    ADDRESS: 014BH

我的定义在主函数中:
    #pragma asm

public  _start
    #pragma endasm

//#include <REG52.h>
#pragma src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Cfg.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iic.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mt9d11.h"
#include "pd16835.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mcuinit.h"

    #pragma asm

public  _start
    #pragma endasm

void main(void)
{
        InitMcuHardWare();
        InitSystem();

        #if(DUBG == 1)
        SendString("STARRESET");
        #endif

        m_u8SpBackUp = SP;
        EA = 1;

    #pragma asm
    _start:
    #pragma endasm

        LED_ON();
        while(1)
        {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
在串口函数中:
#pragma asm
EXTRN  CODE(_start)
EXTRN  DATA(m_u8SpBackUp)
#pragma endasm
        if(u8Flag)
        {
                #pragma asm
                MOV SP,m_u8SpBackUp
                MOV DPTR,#_start
                PUSH DPL
                PUSH DPH
                SETB ES
                RETI
                #pragma endasm
        }

很奇怪后来又编译不过了,你可以给出C的形式吗~~
比如你的主函数C立面是加的什么,然后串口C部分加了哪些命令,就是你最原始的文件,你给出的是编译器处理过的,有些晕乎~

网友D:
这是TEST.C文件

#pragma sr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P_BACK;

void main()
{
  SP_BACK=SP;
while(1)
{
        #pragma asm
  _start:

        #pragma endasm

     //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

网友D:
这是comm.c文件:

#pragma src(comm.a5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SP_BACK;

void  comm(void) interrupt  4
{

   #pragma asm
    MOV SP,SP_BACK
    MOV DPTR,#_start
    PUSH DPL
    PUSH DPH
    #pragma endasm
}

楼主:
还是不行,请问#pragma src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很简单。先把我的2个文件单独分别编译,是否通过?当然行。由此产生了2个汇编文件:
TEST.SRC
COMM.A51
能通过吧。到此没有问题吧?然后一个一个汇编,得到2个OBJ文件:TEST.OBJ,COMM.OBJ。做到此没问题吧。链接2个OBJ文件即可。做到此完成了重要的第一阶段。有什么问题告知:那是我的问题。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先把2个文件连接成的简单框架做通,然后把自己的函数做在另一个新打开文件里,假设FUNC.C,甚至FUNC1.CFUNC2.C......单独编译、查错,注意不是编译+连接!产生正确的一个或多个FUNCX.OBJ文件。一个一个通过。当所有的函数都编译无错之后,最后再把这些**.obj连接起来。

把复杂的事情分解为简单的独立部件一步一步完成,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也是编程分模块化工作的宗旨吧。

正好像你把整个程序(工程项目)如果分4个人去完成,是不是要简单得多?那你就分成4个模块,一个一个独立完成。

否则,一个人做一大摊,A、B、C、D一块来,谁知道错在哪?

网友D:
呵呵:  m_u8SpBackUp 缺少定义,没有定义就使用了。

我在TEST.C中定义过的:uchar  SP_BACK;

楼主:
我贴一个图出来,请冷漠大侠看一下,单独编译没错,链接的时候出错。

网友D:
你贴的图自己看得清吗?我只能看出斑斑点点。不知是不是我机器落后还是什么原因,反正老版论坛贴图显示清清楚楚,和本机显示效果一样。换了新版,字体、贴图显示都明显不如原来感觉好。还要求网友“慢慢适应、习惯”?反正人可以习惯一切,包括倒退。

原来的21IC论坛风格独特,看上去舒服。全国没发现有同样风格的。绝对不愧是“全国两千万工程师汇聚的地方”。现在的新版风格和其它绝大多数论坛一样了。看上去也不是21IC了。好像还不如老HOT的个人“嵌入式公社”网站做得好。

记得以前旧版看“呆板书生”的贴图,看上去又清楚,又漂亮,连背景暗花都显示出来了。现在回头再看那张原图,连字都显示不清。和你的贴图显示效果一样。

实在我计算机不差,刚换的HP双核,独立显卡,WIN_XP正版。新版用着真别扭。是不是我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还是就这样了!

楼主:
冷漠,用鼠标点击一下图片,等几秒,能出来个稍微大点的,用鼠标滚轮能调节大小的。

网友D:
明白了。这是分2步实现的,你才做了第一步:
1、编译main.c,和 e.c 。是各自编译,编译后只能产生汇编文件,如果不经A51汇编不会产生OBJ文件,所以连接通不过。
#pragema SRC不会产生.obj文件,它只能产生汇编文件。
   这样你的main.c编译后产生main.src文件,e.c编译后产生comm.a51文件。

2、第二部你没做。把前2个C文件从项目中remove,项目中加入2个汇编文件main.src和comm.a51,还有SATARTUP.a51,共同汇编、链接,才是最终结果。
因为汇编后会得到3个OBJ文件:main.obj,comm.obj,startup.obj,连接器将其连接,这时PUBLI ,EXTRN,才起作用。

还有可以通过设定,使得上面2步化为 1 步,C编译后自动汇编**.src,  ** .a51文件,然后自动连接。并不好玩。因为你的汇编文件中途还要添加东西,不能全自动。所以还是一步一步来好。概念清楚。

可以看一下C51 编译器,A51宏汇编器,和BL51链接定位器教材。推荐电子工业出版社《Keil Cx51 V7.0单片机高级语言编程与uVision2应用实践》徐爱钧,彭秀华编著

网友G:
LZ要用C就不要满脑子都是ASM了.
用C写的就不能实时响应?
C的中断响应跟ASM的中断响应也不会差多少啊!
是不是当事件发生就能处理才叫实时?ASM的中断响应也是要时间的.

网友D:
修改一下:
#pragma asm
  _start:
#pragma  endasm

改为  __asm  _start:

单条汇编语句,用__asm。注意是2条短划线。
再玩得好,直接在C语句前加标号即可,例如:
{
_start:    SysTimerRun();//系统时间运行
               .......
              ......
FLAGE_1:        Process();  //常规事件处理

)

但是需要后继一些处理。

网友H:
首先,,,干吗把汇编一对一翻译成C?   如果你翻译**,照字典一个个词翻译过来么???

楼主:
42 楼的兄弟~  你没看懂我的问题啊~~  有疑问请说,或者给我一个C得解决方案,最好一句汇编都不加,我也想这样。

44 45楼的兄弟,我求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找到最好的是C嵌入汇编。为什么要把汇编翻译成C呢,因为C好维护,好修改,也不能是一个一个词翻译的,如果可以的话,有了金山词霸,英语翻译都下岗了,谁不是英语翻译呢?

多谢冷漠大侠~~  看来冷漠大侠对KEIL研究的很透彻啊~~  我还是先按照原来的方法来了,等我看懂了再修改。我把问题想的简单了,一个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标号,能在另一个C文件中使用就这样,没想到设计到这么多编译连接的知识。

网友D:
呵呵。好不容易找到个课题,借此多学习一些知识呀。如果单独去看那些编译连接知识,回头就忘。现在回想起在学校学习时,老师照本宣科,其实他自己的没弄明白呢。否则应该举几个例子就好理解了。可是老师举不出来例子,结果到了毕业学生还是一头雾水。

再推荐一本《C语言详解》。看看什么叫名字的作用域。一个名字,包括标号。C中的标号只具有函数作用域,也就是说C语言环境下, A函数不可能使用到B函数中的标号!B函数中的标号对函数外部是不可见的。——但是汇编语言环境就可以。所以,你可以用C写主程序,但要实现由中断函数跳转到main( )函数中的标号地址位置,就必须最后把C经过汇编加工完成。

其实用C完全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书上到处有现成的例子,随手就可以拿来一个,只是跟别人学没什么意思罢了。举例:

1、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command_number;
2、main( )函数中有

switch(command_number)
{
case command_A:{  执行语句 }break;
case command_B:{         ...        }break;
case command_C:{         ...        }break;
...
default :  {   ...};
}

中断函数中有:
{
RS-232命令码接收;
ommand_number=接收的命令码; //command_A /B /C /...

中断程序最后:
#pragma asm
MOV SP,SP_BACK
MOV DPTR,# main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ragma endasm
}

这样主函数用全C写,不用改。
中断函数用混合语言或者全汇编写。很简单。

楼主:
冷漠大侠   我试验了一下,认不到main,提示编译错误

.\output\serial.src(87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认不到这个标号~~  在串口声明了   extern void main(void);

网友D:
概念不对。你是要跳转到C主函数main:那个标号位置(地址)。编译器已在主函数main()中说明了  PUBLIC  main  所以主函数不用动了。

需要在另外文件(例如serial.src)中断汇编程序中加入“EXTRN  CODE(MAIN)”才能使连接程序找到主函数 main:的位置地址。

网友D:
?PR?main?TEST        SEGMENT CODE
?DT?TEST             SEGMENT DATA
        EXTRN        CODE (?C_STARTUP)
        PUBLIC        SP_BACK
        PUBLIC        main                        ;    C编译器自动做的。
        RSEG  ?DT?TEST
        SP_BACK:   DS   1

; #pragma src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uchar  SP_BACK;
;
; void main()
RSEG  ?PR?main?TEST
main:          ; 所以你只要在其他文件中配之以EXTRN CODE(main)就行了。
  ; {
  ?C0001:
;  // SP_BACK=SP;
; while(1)
   ; SOURCE LINE # 11
; {
   ; SOURCE LINE # 12
;
;   _start: ......

网友D:
回头参考31楼的例子:

第2个文件用汇编写的:comm.a51 (也是由comm.c改的。)

$NOMOD51
NAME        COMM

EXTRN  CODE(_start)    ;注意这2条添加的语句,把_start改为main即可。
EXTRN  DATA(SP_BACK)

网友I:
好帖,但却发觉很多发言的同志根本没有看清题目就顶帖了……,楼主的这个问题很精辟,C讲究模块,函数有入必有出;而汇编却不一样,进入某个子程序后完全可以返回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地方。

网友J:
无语,这种“快速响应”纯粹是找死!

串口的速度才多快? 再“快速”又能快到多少???

老x现在就正在整改一个老的核心设备,之前的程序员(N年前的总工)就是喜欢这样子一个入口进然后到处散转,最后所有的人都不愿接手、修改他的程序,集体讨论后一致同意:全部推倒重新写。

网友K:
“冷漠”网友,ID叫“冷漠”,答复问题倒是很热心哦。奖励30分,见10楼,请笑纳。

网友L:
高手不少啊,可是我是新手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D:
LZ的结构和53楼xwj说的不一样。LZ的结构并不是乱跳,他是跳到程序初始main,这是不是还可以视为有看门狗的作用。

谁都知道,看门狗被唤醒时产生的脉冲是使系统复位从头重新执行的。
那么LZ的结构可不可以视为:每接收一帧信息,接收中断程序都将系统复位从main重新开始执行。(main标号不在0000H,比看门狗恢复位置还好。)这相当于一次系统刷新,特别是当后台主程序死机了的时候,一个外部发送帧/本地接收中断就能把系统恢复到初始。一举两得。

当系统发生死机或死锁时,如果按照标准设计,中断返回到正常位置,岂不是恢复到死机位置维持了系统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