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斯卡尔 SC111345CFU

楼主(2009-08-05):
SC111345CFU集成电路是不是单片机,64PIN的,只知道它是飞斯卡尔 (FREESCALE)公司的产品,但在该公司的的网站上查不到这块芯片的资料,哪位高手教教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2019-11-06):
请问这位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看到请回复一下

网友A:
非死卡尔

网友:
这个是重新打字的吗?原型号是什么?找不到编程器吖

网友:
是这个芯片

网友B:
最佩服的就是   09年的帖子  居然有人现在找出来  然后回复当年的问题    楼上的几位兄弟也是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