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搭了一个系统,需要前面用放大器放大,然后进AD采集,由于AD只能输入0到3V电压,需要在放大器输出接过压保护,我的图如下:
      问题在于二极管的选择,我采集的是高于10M的信号,需要转换速率高的二极管,同时这样的电路无法将电压截止在0,而是截止在负的一个管压降上。我用了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发现高于1M时过压保护输出开始衰减(运放输出未衰减)。我又不敢用1N4148,如果那样信号维持在-0.7V到3.3V。不知道选用什么二级管好。。
     请指教

网友A:
1N60(2AP9)

楼主:
回复 网友A:
1N60不是mos管么?请问怎么做过压保护用呢?

网友A:
1N60是常用的高频锗二极管

网友B:
这么高频率的信号啊,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ADC芯片啊?是要用在什么场合的?

楼主:
1N60我试过了,和5817差不多,1M左右开始衰减,我怀疑不是二极管的原因,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做一个示波器,前面用OP进行处理,完成之后送进AD,AD用的是TLC5510。PDF上说这个片子输入信号只能是0到3V,所以想做个过压保护,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好。。

网友A:
阻抗的问题,高速AD的输入阻抗一般比较小,需要加驱动……

网友C:
这个应用,不要说5817不行,就是4148也不一定行,
选用5817说明楼主可能还不明白这个二极管该怎么选?5817肯定是错误的.
这里重要的应该不是二极管的“转换速度”,而是二极管的结电容,1N5817在VR接近0的结电容约在100pF级,你可以算一下你那个电路的幅频特性。
如果按附图改进,应该有以下好处:
1、输入特性变好了,输入端的RC常数要小于原来的100倍,
2、输入漏电流好了,在温度较高时,1N5817的IR可达m**,而4148仅u**;
3、输入电压范围大了,但是别担心AD,没有哪个AD的输入会在超过3V一点点就烧了,这需要有一定的功率。

修改只为美化版面。

网友D:
我的有效方法:

1,先将输入经较高阻值的无感电阻经二极管限幅,

选用反向饱和电流较大的二极管, 如1微安,则输入负15伏时,且限流电阻为10K

则电流小于1500微安

二极管压降为26ln(1500/1)伏,即-0.2V

2, 后面经运放跟随后送A/D,减小A/D信号源阻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1,考虑高苏速,可选用1N4148, 反向饱和电流大于10纳安,则输入负15伏时,且限流电阻为30K

则电流小于500微安

二极管压降为26ln(500000/10)伏,即-0.28V

2, 后面经运放跟随后送A/D,减小A/D信号源阻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10楼用1N4148不行,结电容4PF,RC120纳秒.

但可这样做:

1,仍用1N4148,用两级串联,第一级限流电阻较小(100欧),第二级更小(20欧)

则第二级1N4148压降小于-0.3V

2, 对A/D来说,120欧源阻抗已很小,不用运放跟随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为什么我在8楼的帖子中写的“m A 级”和“u A 级”被显示为“m**”“u**”呢

楼主:
楼上的办法我实践过了,效果还是不太好,第二集保护没有起到效果。同时,1N4148的截止并不干脆,但输入信号增大的同时,输出的正电压有一个凸显的尖峰,幅值可达到6V。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通过大虾们对我的指点,我了解到二极管的电容与限流电阻构成了低通滤波器,导致了高频的幅值衰减。同时转换电流和转换电压满足一定的关系,可以通过这两个条件来确定限流电阻的阻值。我试了4148,5817,1N60。并计算了合适的电阻,但是实践效果都不好。电阻大了会衰减,电阻小了截止不好,峰值只有一定缓缓的削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一个过流保护应该不需要向上面各位大虾说的那么复杂吧。难道书上和网上最常用的过流保护都行不通?那产品中的过流保护怎么做的呢?

网友C:
你输入的电压在最坏情况下是多少?要保护到什么程度?信号带宽是多少?信号源内阻多少?信号性质是纯交流还是带直流偏置的交流?要求的精度是多少?你的AD型号?电源电压?

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要做这个保护?

“1N4148的截止并不干脆”,难以理解。

楼主:
输入电压的最坏情况是Vpp=12V,需要截止到0--3V,输入信号是带1.5V偏置的正弦波(直流可调),保护不要求精度,只要求不要烧坏片子,用的AD是TLC5510,供电电压为正负5V,过流时我用了AMS1117-2.5转成了2.5V。

    1N4148截止不干脆的意思是说当输入电压大于保护范围时,正电压并不完全截止在3.2V,而是一个斜尖峰,就像下面的草图(画的有点搓)。

    可是我刚调试截止的还不错,截止在-0.8V到3.3V,限流是100欧,但是到15M输出就有一点点衰减了。如果频率再往高走怎么办呢?还有,保护的这个电压范围会不会烧掉AD呢?

    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虚心学习。

网友E:
试试这个:BAT41、BAT42或BAT54S(双二级管)
http://pdf.dzsc.com/BAT/BAT41.pdf
http://pdf.dzsc.com/BAT/BAT42.pdf
http://pdf.dzsc.com/BAT/BAT54.pdf
那尖峰可能是分布电感引起的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TLC5510的资料,挺复杂的。但那些复杂的事我就不管了,单说这输入保护。
“输入电压的最坏情况是Vpp=12V”,如果这个12V是具有较大输出能力的直流(譬如12V的直流电源),并且可能长时间接上的,那么就不能这么简单的来了。最好用PPTC做限流,再加三极管等器件来构成保护了。当然还可以改变电路结构,采用交流耦合来避免。(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如果这个12V仅仅是一个短时间(秒以下)的或本身内阻较大的(譬如短路电流在100mA以下),那么8楼的方案就基本可以了。
再改进:
1、3.3V不用了,保护二极管(1N4148)直接接到+5V电源,可以进一步降低其结电容;
2、后面的1k电阻减小到50欧姆;
这样处理后,TLC5510的“ANALOG IN”端的电压范围约-0.6V~5.6V。

再说明:
TLC5510的“ANALOG IN”端子接上略过5V的电压是不会损坏的。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我系统的信号主要是由信号源提供的,电源就是线性电源,提供正负5V,变压器为36W,不知道电流大不大。有一点我忘记说了,保护在3.3V一下是因为后级是由FPGA处理,它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3.3V。

还有个问题就是8楼方案的1K电阻是不是用来限流的?那样不是和AD有一个分压?如果这样会不会影响采样的精度呢?

网友C:
1、如果ADC后面是FPGA在处理,那么你是否在数据线上加了电平转换?否则就是AD的输入为0,FPGA的端口也会有5V电压的。
2、8楼的2个电阻都是用来限流的,理论上它们都会带来误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误差是稳定的(因为ADC的“ANALOG IN”端的输入电容是16pF,即使前端的限流电阻有1k,那么输入端RC形成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远高于信号带宽,而AD输入电阻的影响也是很小的),而任何稳定的可重现的误差都是可以修正的,是否需要修正呢?这得看实际误差是否已经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所以我想在进FPGA时想把电压限制在3.3V以下

电阻的衰减网络应该是随着频率的上升分压会有所变化吧,如果是这样那输入AD的电压分压并不是稳定的误差吧。

网友C:
楼主: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回帖,希望你看贴也花同样多的时间,好吗?

网友F:
LS情真意切,说实话,我被感动了

网友G(2011-10-29):
谢谢fzyuan,你的回复使我受益!感谢你的无私,这个问题看似楼主的,其实也是众多其它朋友的。你的回复,大家都受益。也许你看不到我的回复,但我的谢意,就在这里!

网友H:
这么高频率的信号啊,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ADC芯片啊?是要用在什么场合的?
引用 网友B:

www.dziu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