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4V供电加了共模扼流圈后过不了群脉冲1KV

楼主(2009-08-06):
输入24V,经过LM2575后给系统供电。电流在0.5A。
1  群脉冲是属于什么干扰?
2  共模扼流圈的电感量怎么取?是不是越大越好,一般取多少?
只有正负两根线,没有接地线,不能接Y电容了。我在实验时0.1 0.01瓷片电容,双向TVS,热敏,压敏都加了,结果还是过不了1KV阿。

向大家请教了,有经验的兄弟帮上一把,谢谢。
另外请问下图中的2个扼流圈有什么区别?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3371969618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5093662590

网友A:
群脉冲好象是串模信号吧

网友B:
你去掉线圈后能过没?我以前都没用他都可以过2KV

网友B:
最好调试,共模扼流圈我也不大用的,希望有高手跟帖,而且楼主要积极去试验,

网友C:
电路都没,也不知道干扰信号是怎么耦合进线路板的,很难回答。

网友D:
脉冲群一般体现为共模噪声, 主贴中的两种共模,左边一个漏感大,兼有一定的差模抑制作用,不过共模抑制比会有所下降,右边一种漏感小

网友E:
在输入输出端口的EFT测试一般体现为共模,如果是POWER端口的话,共模和差模都可以测试。

早就说过了,EMC/EMI问题属于系统性工程,不会因为你加了几个元件就必定会改善的,额外增加元件只是一种其不充分也非必要的手段。

也许换个人弄PCB,什么也没有加,轻轻松松就过了4KV/100KHZ呢。。。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网友D:
注意敏感端口的交流阻抗,如复位端对芯片地就近接一高频退耦电容,高阻抗的输入端口加适当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F:
具体的保护选择什么保护器件,器件的选型,器件之间的协同组合都需要正确的设计和验证。

网友G:
EMC让我头大

楼主(2009-09-18):
发现群脉冲是最难过了。现在要求过3级。我第二版子下星期一到,系统能通过。若再不行就上四层板了。

网友H:
我觉得EFT和器件很有关系,或者有可能和PCB的材质有关
前两天我做的电路板做测试,两块电路板分别是两个厂家做(焊)的
同样PCB图,一个能过2000V(应该就是三级)另一个连1000V(2级)都过不了

网友I:
脉冲群实验,是抗传导辐射,主要是电路的问题,看看你器件的选择是否合理。就电源进线这里的公模扼流圈,等相关器件。不像RE(Radio emission),跟PCB layout相关性特别的大。

网友J:
看看CPU的 复位、晶体,电源,底线把。
    复位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老痛苦了。如果快速的系统建议在RST脚(最靠近的位置)加上102的电容。
    晶体最好是有源的。无源的由于芯片的驱动等可能在做EFT时候容易停止。
    电源去耦合电容最好并联相差100倍的电容。不要以为书上的104电容管用,有时候102的电容更管用。
    地线当然很重要了。如果频率高的话,多点接地可以有效减小阻抗。

网友K:
1# 纯金属

网友K:
脉冲群的干扰比较复杂,干扰形式既有传导也有辐射,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超过1米5的电缆,那么干扰应该主要是以传导为主,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干扰应该是共模的,由于你没有地线,因此,电容、压敏包括TVS效果可能都不好,只能加电感,而且你后级使用的是开关芯片,应该属于大负载,我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扼流圈的铁心是什么材质的,而且我感觉匝数太多,虽然电感值大,但是在高频下,一是容易使电感饱和,丧失作用,二是匝与匝之间形成电容,使干扰直接过去,降低抗干扰的效果。
因此,我建议你使用镍锌铁氧体材料的磁心,匝数不要绕太多,3到5圈即可,而且绕得时候要注意,必须保证入线和出线的磁通抵消,现在很多电磁兼容书上都有绕法。另外,脉冲群问题与PCB板的设计关系也非常大,如果PCB板做好了,基本过3级以下的脉冲群没什么问题,何况你是2级的,你的问题可能和PCB板设计有很大关系,但是你单纯增加板层数,可能是个好方法,但如果走线很烂,可能也会有问题,好好看看电磁兼容方面的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E:
我觉得EFT和器件很有关系,或者有可能和PCB的材质有关
前两天我做的电路板做测试,两块电路板分别是两个厂家做(焊)的
同样PCB图,一个能过2000V(应该就是三级)另一个连1000V(2级)都过不了 ...
引用 网友H:

EFT测试时,过了4000KV/100KHZ,不代表低等级的测试就一定能过。
一般测试时,从低到高都测试完后,才算是可以出报告了。

网友L: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修改PCB,注意地线。

还有共模扼流圈建议你加在AC输入端。

楼主(2009-11-02):
多谢楼上个位关注。我系统中用到工作点在88M的SDRAM,我把主频降下来(48M)的话能过2KV,这个问题我最近才发现的。现正在重画SDRAM和MCU之间的线路。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SDRAM的SCL是不是不允许打过孔的?

下面这个我认为是个滤波器,要17块一个,我接上去后还没有我的共模电感效果好。不知道为什么。多谢楼上个位关注。我系统中用到工作点在88M的SDRAM,我把主频降下来(48M)的话能过2KV,这个问题我最近才发现的。现正在重画SDRAM和MCU之间的线路。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SDRAM的SCL是不是不允许打过孔的? 下面这个我认为是个滤波器,要17块一个,我接上去后还没有我的共模电感效果好。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上面在转成高级回复时多了“ctrl+v”

多谢楼上个位关注。我系统中用到工作点在88M的SDRAM,我把主频降下来(48M)的话能过2KV,这个问题我最近才发现的。现正在重画SDRAM和MCU之间的线路。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SDRAM的SCL是不是不允许打过孔的?

下面这个我认为是个滤波器,要17块一个,我接上去后还没有我的共模电感效果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M:
换个带隔离的电源模块试试,应该能搞定。

网友N(2011-05-27):
带隔离的电源模块也会产生纹波和噪声

网友O:
回复 网友K:

进线和出线指的是什么?

网友P:
保证接地良好,对把干扰泻放到地上。然后就是共模电感最好1mH以上的。同时要合式的电容接地。如果接地不好,什么器件都是浮云!

网友Q(2011-07-12):
你的线圈排的那么紧,都直接耦合过去了

网友R:
电干扰体现为电压型式。任何稳压手段都可试用。磁干扰体现为电流型式。任何稳流手段都可试用

网友S:
那电磁干扰不是电压电流都有了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E:
在输入输出端口的EFT测试一般体现为共模,如果是POWER端口的话,共模和差模都可以测试。

早就说过了,EMC/ ...

但是扼流线圈 确实有效啊.

网友T:
加隔离比较好,加磁环滤波一下

网友T:
脉冲群测试加铁氧体磁环很有效果

网友U:
如果在模块前端加上EMC滤波器后还是这种现象,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如果在模块前端加上EMC滤波器后还是这种现象,请问怎么解决?

可以通过DC/DC隔离的方式解决

网友T:
通过隔离可以很大的提高产品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V: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个位关注。我系统中用到工作点在88M的SDRAM,我把主频降下来(48M)的话能过2KV,这个问题我最近才发 ...

你好大侠,你是说把系统的主频降下来的话可以通过群脉冲实验,对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V:
你好大侠,你是说把系统的主频降下来的话可以通过群脉冲实验,对吗?

有可能是系统的主频与脉冲群的频率有关,容易收到干扰,改变系统的主频,就会使干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楼主(2013-04-24):
有条件的增加一个铁制外壳,线路板GND和外壳通过471/3KV的电容连接

网友W:
EMC这一块确实比较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