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库函数手册里的例子,对吗?

楼主(2009-08-06):
这个例子: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MemoryManage, 2, 8);对吗?
这是库手册2.0中,关于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 function这个函数的一个例子,请问,对吗??一共就4位,占先优先级是2(说明占了2为),从优先级应该最多也是2位吧,最大也就是3而不应该是8吧。

请知道的说说,谢谢!!

楼主:
另外请问优先级分组,系统上电默认是怎么分得??
是不是从中断向量表的优先级0存储管理 到 最后优先级42USB唤醒都可以设定占先优先级和从优先级
举个例子,我设定占先优先级是1位(就是0或者1),我把USB唤醒设为0,存储管理设为1,可以实现usb唤醒抢占存储管理中断(中断嵌套)吗??
谢谢!!

楼主:
知道的请说说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