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IIC方式读写容易出现错误吗? 应如何修改?

楼主(2009-08-06):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多谢“华荣汇MCU”, 答复得好快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引用 网友A:

IIC的SCL应该不用上拉,SDA需要上拉,如果用MCU内部上拉电阻做上拉也可以,因为可能会造成上升时间过长,软件上需要加延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