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怎样在LPC2478上实现SD Card 文件系统?

楼主(2009-08-06):
怎样在LPC2478上实现SD Card 文件系统?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先看看吧!

网友B:
s以前就知道FAT16  FAT32 ucfs等文件系统,楼上个到没见过,不知道稳定性、性能怎么样,害怕又是山寨的,例如免费版的ZLGFS,

此外还不知道这个FS免费否?  有人能做解答吗?

网友C:
回3楼,这个文件是开源的FF在LPC2478上的移植,可以读写SD-CARD上的文件,FAT16  FAT32 都可以,
也就是在前后下就可操作文件,比如你WINDOWS下写了一个文件到SD-CARD,然后把卡再插到LPC2478的开发板上,用LPC2478就可以读写这个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C:
好东东,一起分享,顶!

网友D:
这个文件不错,多谢共享。。。

网友E(2009-09-14):
有现成的测试程序吗

网友E:
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个测试的程序啊

网友F:
我也要一个

网友C:
可以,留个邮箱。

网友E:
发给我一个 谢谢 liqf333@163.com

网友E:
邮箱留了好久也没收到

网友C:
又发了一次

网友G: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fatfs的官方站.
Sample projects里面就有lpc2368读取SD的示例代码.不过编译器使用的不是常用的mdk/iar.

网友H(2010-05-24):
RE: 怎样在LPC2478上实现SD Card 文件系统?

那位好哥们发点LPC2478 读SD卡的资料给我吧!搞了一个多月还是搞不出.谢!
邮件地址:yangdeyang@soundking.com
最好能实现楼主如下所说的功能:
这个文件是开源的FF在LPC2478上的移植,可以读写SD-CARD上的文件,FAT16  FAT32 都可以,
也就是在前后下就可操作文件,比如你WINDOWS下写了一个文件到SD-CARD,然后把卡再插到LPC2478的开发板上,用LPC2478就可以读写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