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识别元器件【结贴】

楼主(2009-08-06):
1.求教识别固体电容,左上方的应该是470uF,耐压值是多少呢?
2.左下方图片有点模糊,上面写着"8H  4.7  50F",电容值是4.7uF?,耐压值是多少呢?
3.右侧是个什么元器件呢。我看板子上有L的标志,猜是电感。

求有经验的给说说!

楼主:
快沉了!自己顶顶!!

网友A:
楼主胸前挂一牌子“体重65KG”,问楼主身高几何?

楼主:
:L
McuPlayer大侠别嘲笑我啊!您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电容,当成了固体电容,现在也不知道固体电容跟贴片电解电容外形的区别。

谢谢tyw大侠,通过您的贴图学了不少东西。原来贴片电解电容也是这个样子的啊!
不过还是不能判断我图片上的电容值跟耐压。

网友B:
1、大容量、体积小的固态电容,耐压值都不高,一般也就6.3V或10V、16V
2、4.7uF/50V
3、电感101,应该是100uH

楼主:
谢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根据你们的描述我基本会判断了!

网友C:
" 求教识别元器件【结贴】"

很欣赏' 电子乌托邦 "的认真负责风格,【结贴】精神好!.

有些小朋友"急急急",晃了一枪再不见踪影,回帖答案也不知看到没有,害得俺老是牵肚挂肠,每次都会扫描一下,看有没有解决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