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ISD1420芯片一般价格是多少

楼主(2009-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上次淘宝上买过及块,大概12元一片

楼主:
2# xuyeqing 谢了,现在停产了,阿里巴巴问了几家都要四五十,太贵了

网友B:
如果是新产品,就不要用了。有大量好用的型号,性价比高。要是替代的话就麻烦一点。好像有些厂家提供一些替代的型号的,记不得了。先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