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各位是用哪个?独立看门狗还是窗口看门狗

楼主(2009-08-06):
关于看门狗各位是用哪个?独立看门狗还是窗口看门狗?
谢谢!!

网友A:
这2个狗的功能不同,要根据你自己的具体需要而定。

网友B:
感觉独立看门狗和平时用的比较像。但是看资料,没有明白窗口看门狗于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就是定时的精度提高些吗?

网友A:
以前讨论过,你用“窗口看门狗”在论坛中搜索一下。

网友C:
我看不要用狗了,狗咬狗一撮毛,况STM8这两狗用途不同一个硬件,一个软狗

网友D:
都可以用

网友E:
偶一般用独立狗

网友F(2009-09-06):
和楼上一样,俺也用独立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