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OLTEK推出HT48R06X和HT46R06X系列MCU

楼主(2009-08-06):
工作特性:
工作电压:
Fsys=4MHz: 2.2V~5.5V
Fsys=8MHz: 3.0V~5.5V
Fsys=12MHz: 4.5V~5.5V
作I/O的PB端口可配置成4个1/2 Bias输出的SCOM脚
一个外部中断, 与I/O共享引脚的
各有独立中断执行地址

8位可程序设计定时/计数器: 1~3个
最多8通道,12Bit高速ADC (HT46 Series Only)

时基功能(Time Base Function)

系统时钟: HXT; ERC; HIRC; HIRC+LXT

HIRC+LXT模式可支持双系统时钟

(HT4XR0662
及 HT4XR067 具有Tiny Power功能)
HIRC可支持4MHz, 8MHz, 12MHz三频率.
看门狗定时器

PFD功能
暂停(HALT)和快速唤醒功能

VDD=5V,系统时钟在12MHz时,一个指令周期时间为0.33 us.
8级硬件堆栈
LVR低电压复位功能,并提供2.1V, 3.15V,4.2V 3种电压选择

网友A:
程序空间有点小。 但是在某些场合应该足够了。

网友B(2010-02-03):
作I/O的PB端口可配置成4个1/2 Bias输出的SCOM脚
基本没什么用,驱动LCD 1/2 Bias对比度很差,1/3 Bias比较合适!

网友C:
RAM是偏小了点

网友D:
还有点瑕疵啊

网友E:
看具体做什么用

网友F:
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没看出来

网友G:
我也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H:
很想知道program memory和data memory的区别,一直弄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I:
很想知道program memory和data memory的区别,一直弄的不是很明白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ROM,一个是RAM,就这样了。

网友J:
建议看看微机原理的书,讲的很清楚

网友E:
感觉工作电压很宽,3.3V和5V都可以,最佳工作电压是哪个值呢

网友K(2010-03-05):
市面上容易买到这款单片机吗

网友F:
系统时钟的四种模式怎么解释

网友L:
市面上容易买到这款单片机吗
引用 网友K:
能吧

网友J:
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功能

网友M:
楼主贴出着两款单片机的目的?

网友E:
对快速唤醒功能比较感兴趣

网友C:
又一次提到唤醒概念了

网友N:
双系统时钟有什么优点

网友J:
低电压复位又是用在哪些地方呢

网友G:
一般芯片复位电压应该都是宽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