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48V转3.3V的方案可行么?

楼主(2009-08-06):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RE: 寻求48V转3.3V的DC-DC方案

这是我想的办法,但我不知道怎么确定三极管,好像耐压 高的三极管不怎么好找啊
以前也没有用过,恳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有效率要求吗?高效率高性能要求的场合得使用同步整流技术,但成本比较高。

楼主:
谢谢你!出来的3.3V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B:
把电压降低一下,然后用lm2575就可以
可能2575会很热
2575(12转3.3)前再用一个TL783C(降到12V)

网友C:
电流要求不大的话,可以用一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反相串在D?之后。

网友D:
最好在实验电源的帮助下,确认3.3V的电流要求多大。你这个压差很大,如果估计不当,会很麻烦的

网友E:
LS正解,先确定电流吧,不然搞不好就是个火炉

网友F:
MAXIM网站上75V以上的DC/DC芯片很多……

网友G:
电流不大的话用稳压管最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