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SD方面的实用教材?推荐一个。

楼主(2009-08-06):
谁有ESD方面的实用教材?最好电子版的。

网友A:
下面列出的是ESD器件安装位置的相对优先级,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
设置于作为系统屏蔽(机壳)中的入口的连接器的内部;
安放于电路板迹线与连接器插脚相互作用的位置;
放置于电路板上紧挨在连接器后面的位置;
位于可以高效耦合至I/O 线路的性能稳定且未受保护的传输线路;
设置于数据传输线路上的一个串联阻性元件之前;
位于数据传输线路上的一个分支点之前;
靠近IC和/或A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