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5F0V的低功耗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09-08-06):
(无正文)

网友A:
休眠时候没用的IO输出高,可以做到1uA

网友B:
No load, fSYS=455kHz,Comparator disable,LVR disable, ADC disable  工作时80UA

网友C:
HT45F0V高输出电压精度 精度±3% HT45F0V低输入输出电压差 典型值40mV HT45F0V低静态功耗电流 HT45F0V功耗范围(⒈2-2.0)uA;典型值:1.5uA HT45F0V输出负载电流典型值: 250mA HT45F0V高输入耐压 最大24V HT45F0V低温度系数 -45-+85摄氏度 HT45F0V存储温度 -60-+12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