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34063做恒流控制,

楼主(2009-08-06):
我的MC34063做恒流控制,
把电压采样改变为电流采样
电压输入是0-25V,要求电流输出是1安培
但是实际上电流只有0.5安培
输入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
而且电流是在输入电压等于负载的额定电压的5V的时候 达到最大数值0.5安培
我的二极管选择IN5819
3脚震荡电容选择陶瓷102
电感选择线径0.35mm 350uH 9mm x 12mm
电流采样电阻是1欧姆2瓦
考虑到MC34063的内部参考电压是1.25V,所以电阻选择1欧姆,
理论上说电流是应该达到1.25安培(1.25伏特/1欧姆=1.25安培)
但是实际上电流只有0.5安培
请问该如何调整才可以把电流调整到1安培
而且把电感改小到55uH 100uH 220uH电流依然最大还是0.5安培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二极管的两段并联一个小小的电容104
我这样想的虽然肖特基的响应很快,但是在电流反冲的时候,肖特基时间延迟还是依然存在,并联一个小小的电容,让反冲电流迅速通过二极管,我在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谢谢 谢谢了

网友A:
把 Rsc 减小为原来的一半

网友B:
除了把 Rsc 减小为原来的一半,1A的电流需要扩流管才安全!输出还要加个滤波电容才行。

网友C:
最主要的问题是MC34063基准电压高了点,做恒流源太过浪费能源,且会发热量大

所以最好还是去找0.2V以内基准电压的DCDC来改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