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接插件,谁认识

楼主(2009-08-06):
呵呵,如下图,谁认识哪个公司生产,型号。。。帮忙看一下。间矩为:2.5mm

网友A:
看看molex公司有没有.

网友B:
接插件你到amp,jst,molex的网站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在国内的厂家你可以到深圳长江连接器公司网站看看,挺全的

网友C:
市场上绝大多数这类常规接插件都是小厂生产,无所谓型号,去配套市场拿个样品采购就是,型号问一下摊主也可获知,网上查询的话,Molex、AMP是主导厂商。

楼主:
谢谢,你们说的这些公司我们都有采购,他们讲没有这种。也不知道客户从哪搞的,只好问三花供应商了。

网友D:
问问这家有没有,www.lcgch.com

网友E:
多角度拍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