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伏的PIC单片机的IO口是否可以输入5V?

楼主(2009-08-06):
譬如型号 PIC16LF877A,熟悉的说说,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输入的话应该是可以,但一般在设计时还是应该串一个电阻。

楼主:
经试验有问题的,它的IO并不支持5V输入,而是必须串,把3.3V的VCC抬到了3.8V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手册说支持就没问题,反正dspic33可以容忍5v输入

网友C:
除了带OD的引脚外,其他引脚内部都有上下钳位二极管,5V输入会使上钳位二极管正偏,电流灌入Vdd。这个正偏电流过大会导致MCU锁死或者损坏,当然,串入足够的限流电阻是可行的设计。
不过,建议最好在外部用二极管钳位,或者用电阻分压来得到小于Vdd的输入电压,不要让设计依赖于数据手册上并未详细描述的内部钳位二极管。

网友B:
martin兄解释的果然很专业,确实,有的器件输入电压过大会“deadlock",有的器件却能够"5v tolerant",esd二极管只能在一定情况下谨慎使用,请多看看microchip的文档。

网友D:
内部的二极管怎么不可以依靠呢?

网友E:
呵呵,外部二极管和内部二极管是一样的,都是对Vcc+0.7以上的电压进行吸收。

1.实在扣成本就串个电阻,电流控制好就可以了,钳位二极管还是可以用的。
2.电阻分压之类的小伎俩,低速情况还可以,高速信号会造成边缘恶化,自己拿示波器看。
3.可以用个PNP管做射随,只要管子够快,速度还是可以上去,图不用我画了吧。
4.要正规,就用门缓冲,74系里面有3V电压,可以承受5V输入的缓冲器。
5.钱实在多了,就去用MAXIM专门的电压转换芯片。
6.用了内部钳位二极管的同学,千万注意是不是影响了其他功能(不说明,小藏一下私,等你遇到了再来找我)。
7.MCP所有文档均没有给出那个二极管的过电流参数,我们找MCP要了粉多次都木有要到(偶们也算大客户的说)。

网友F:
我们现在把以前产品改型,液晶啊什么的都是以前定制的,只能5V供电,想用PIC24,现在看很麻烦呀,哪位有好建议呀?

网友G:
电源不匹配如何直接输入??如果电源内阻足够小的话,肯定烧电源保护二极管,建议串电阻

网友H:
能不能加个总线驱动器之类的用用

网友I:
对于功耗较低的芯片,一般不是烧电源保护二极管,而是直接把电源抬高,从而制造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J:
看spec上此IO是否有5v tolerenc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