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少管教IC也应该有FSMC

楼主(2009-08-06):
当然,挂全总线的就不现实了,SRAM/FLASH就不要想了。

但对NandFlash的支持还是很有意义的,此接口可以很容易实现接CF卡和硬盘的挂接。
另外也可考虑,把RD/WR信号可以配置做输入,实现了类似MCHP的PSP接口,方便用户跟其他支持FIFO的期间配合使用。

网友A:
其实如果加上复用方式的FSMC的话能连接SRAM/FLASH的也不需要特别多的口线,我也支持在64管脚上增加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