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请教下模拟高手

楼主(2009-08-06):
请教下如果Vin端输入一个0.5V p-p 的正旋波,(C1=C2=0.1uF)

1.R1=R2=3K 和R1=R2=5K,R1=R2=1K三种情况对输出波形有什么影响?

2.RT对电路输出有何影响?

网友A:
这种事情,仿真一下立刻就清楚了。

网友B:
小信号过,大信号阻

网友C:
最快捷的方法----仿真

楼主:
就是说设置不同的电阻 可以设定不同的电流,那这个电流对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图里肯定有两个二极管的方向是错的。检查一下吧。否则无论左边还是右边两个二极管中间的电压都会是零。最后输出肯定也是零。

网友E:
与负载的关系很大

网友F:
不明白干啥用的,箝位?

网友E:
高频模拟开关,改变上下电压极性,即可控制开关的通断

网友G:
我也是菜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Vin必须小于二极管的管压降,就算是0.7V,不然信号传不过去
当Vin = 0.5 时: R1的下面的压降位 3.8V ;R2上面的电压为-0.2V;C2前面的电压 = Vin = 0.5V
由于是交流信号,可以通过电容,最后的Vout = Vin = 0.5V
改变R1,R2的阻值,应该是影响到输出的电流。

网友H:
      的确是交流信号通断电路,上面是0V,信号成波,电源调换,信号截止,后面的二极管是限幅,R1,R2是根据信号源的内阻以及+-5V的驱动能力考虑,接地电阻是释放C2 电压,否则可能关不断

      电路没有错,关于导通的模型类似于差分放大的对管原理

网友:
如果vi阻抗不为0,二极管在充分导通区域。
1、4个二极管都是导通的,对于信号回路的压降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那么改变R1,R2不影响输出幅度。
2、考虑信号回路,Vin为正时,由R2和内阻分压,反之由R1和内阻分压,所以改变R1,R2,阻值影响出幅度,变小时输出幅度会变小。

那个说本人确呢

网友I:
如果信号源阻抗足够低,信号频率足够高,当这些电阻的阻值比信号源阻抗、电容的容抗都低得多时,就可以认为输出幅度不受这些电阻的影响。

网友J:
滤高频,通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