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减速齿轮的步进电机如何提高速度???

楼主(2009-08-06):
要用步进电机做辆车,买回来的电机居然是带减速齿轮的,速度一直跟不上去,走一米大概要用20秒,太慢了,有没有哪位知道怎么改进。
我用的驱动芯片是TA8435,用PWM波控制CK1、CK2,频率用高一点他就卡住了,要怎么改进啊???

网友A:
要么改齿轮(仅限某些型号),要么换电机。

网友B:
输出轴若是在中心的话,想办法把过桥减速齿轮去掉,把马达轴直接连出来

网友:
步进电机速度要上去都需要有个很均匀的加速过程,否则太容易丢步了,一般爬到点动速度的十几倍没问题的

网友C:
晕,怎么想到“用步进电机做辆车”的?

网友D:
步进电机做动力,亏您想得出。
不信,你停车的时候,看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E:
是不是做玩具车啊?

网友:
估计是用于某些需要简单的定位工业场合,带齿轮减速好呀,可以增加扭矩,只是步进电机带齿轮很多时候会吵得要命,用同步带好得多

网友F:
换电机,否则要加齿轮变速器。

楼主:
我要做的是走迷宫的小车,想到用步进电机不是挺正常的吗?容易走直线,转弯也比较容易控制,难不成叫我用直流电机吗,我也想啊,那样速度就快多了,可是控制太麻烦了。周立功的电脑鼠不也是用步进电机吗
把电机拆了我怕我就装不回去了,输出轴在靠近边缘,没在中心啊,能拆吗???

网友G:
能拆的,只要把减速齿轮拆了就行了。电机转子的出轴一定是在中心的,直接用电机转子的出轴就行了啊

网友H:
明天我也我也拆个试试,

网友I:
速度高了,力矩就会下降。楼主要权衡利弊呀

网友J(2009-09-27):
能否小心的问一下,为何说步进电机不适用于做动力?

xwj:
晕,怎么想到“用步进电机做辆车”的?

McuPlayer:
步进电机做动力,亏您想得出。
不信,你停车的时候,看看电流有多大。

除了停车有大电流外还有什么因素呢?
不太明白,电机总是做为动力使用的啊!

网友K(2015-01-14):
速度高了,力矩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