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定时器测量工频,怎么样做到误差最小

楼主(2009-08-06):
主频22.1184M,定时器2 10分频,没有启用任何中断,外部中断里面读取定时器值,前后两次想减得到差值,freq=2211840.0/cnt算出频率值,现在发现误差会大于0.01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输入捕获的功能就是在发生外部事件(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自动地记录下定时器中计数器的数值,根本不用中断。

你使用外部中断的方法,如果中断响应不及时,或被DMA延迟,读出来的定时器值当然就会不准了。

网友B:
对应定时器捕获模式,为提高精度,最好把定时器的系统频率调到最大。如果你测的频率比较小,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如果频率比较大,用两个定时器级联。